串口助手里面怎么控制换行

楼主(2012-02-09):
RT。
用串口看数据来调试代码,可是输出的字符如果多了看上去就会很乱,不知道怎么控制其换行。
能不能从调试程序里发一个字符,然后输出就换行。
我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2。2

网友:
你这个得自己去写串口调试助手了吧

网友:
从调试程序发送 0x0D,0x0A即可换行。

网友:
聂小猛先生的SSCOM4是能自动按包分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是0X0D 0X0A。
谢谢了。

网友:
串口猎人。。。。
可以设置。

网友:
路过,学习了!
看来是与asc2码对应的,0x0d --> CR(carriage return); 0x0a --> LF(NL line feed,new line)

网友(2016-06-25):
你这个回复, 在 Windows 中位置反了.
应该是 \r 在前, \n 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