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模拟PS2的鼠标,但不同的分辨率下移动的距离不一样。。。

楼主(2012-02-09):
如题: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能认到鼠标,能移动。。。。。但在不同的分辨率下边发相同的数据到PC,屏幕上鼠标的移动距离有所不同。
请问鼠标要读取那些参数来修正呢。。。。。
还有那位大侠有比较详细的鼠标和PC的通讯命令。。。。。

网友:
即使是真实鼠标,貌似也这样吧:

小分辨率下移动鼠标,指针跑得快;
大分辨率下移动鼠标,指针跑的慢。

网友:
晕,当然不同分辨率移动的距离不同哦~

楼主:
问题是这个怎样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是这个怎样解决????

你的目的,

网友:
用分辨率 修正呗

网友:
只能 人工指定 分辨率

网友:
要与pc端设置配合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东西你也玩啊

楼主:
PS/2鼠标应该没法读取WINDOWS的分辨率数据吧。。。。。。
USB鼠标不知行不行。。。。
还有,我试了一下用固定的分辨率来移动鼠标,但好像不太准。
例如我分辨率是1024*768的,左右的话是不是分成1024份,我鼠标每发1过去,要1024次才能把鼠标从0移动1024。
但实际效果不行,差一点。。。。

网友:
以前一直用 PS2口的红外触摸屏,
用在KTV点歌机上

也全是 人工指定的。

网友(2012-10-24):
楼主啊 ~·  能分享下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