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高速数据存储下来?

楼主(2012-02-09):
怎么把高速数据存储下来?

网友A(2020-02-11):
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怎么保存到计算机上的呢?
232的速度低,可以软件读取后存取,至于上K, 甚至M的是如何实现存储的呢?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怎么保存到计算机上的呢?
232的速度低,可以软件读取后存取,至于上K, 甚至M的是 ...

USB口,网口~

网友:
可以考虑用USB 3.1,有多高速啊?

网友B:
usb口,40MB应该妥妥的,以前有个项目里用过。某宝上有些开发板可以提供全套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口,40MB应该妥妥的,以前有个项目里用过。某宝上有些开发板可以提供全套代码的 ...

请问这种高速数据是不是一开始先放在内存里,然后在最后在保存到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高速数据是不是一开始先放在内存里,然后在最后在保存到硬盘上?
谢谢 ...

是的。板子上通过fifo将数据经usb传输到电脑里,然后写入硬盘。

网友:
建议封锁ID

网友:
楼主 请上传头像 并搜索“提问的艺术”之后再来提问。看论坛置顶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你若再犯 很有可能被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