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3.3,输入3.284V,输出3.284V !!!这正常吗??不应该有压差的吗???这种电路能保证持续

楼主(2012-02-09):
是这样子的:我学51单片机的时候买了一个SD卡模块来学,由于51单片机是5V的,而SD卡是3.3V工作,所以就特意买了一个特制的专门给5V单片机环境下使用的SD卡模块,其中一个关键元件是一个ASM1117-3.3,模块直接输入5V,由这个芯片把电压转换成3.3V供给SD卡使用。。。

现在我想在自己的LPC1768开发板上做SD卡的实验,但是这个模块本身是5V供电的,而我又不想破坏这个模块,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的心里给这个模块直接输入3.3V试一下——我是想看一下ASM1117-3.3的输出能比输入低多少,可是一量发现,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同!!!!

我记得电压转换模块不是都要求电压差的吗???
那我这个芯片直接这样用可不可以啊???可不可靠啊???

网友:
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电流多少?
如果电流是零的话,一点不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确实没有带负载!!!!

不过,只带一个SD卡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吧????

不管怎么样,我试试看,实在不行我就再买个3.3V供电的SD卡模块!!!

网友:
你动手能力那么惨?去掉1117就行了嘛

楼主:
呵呵,刚刚实验完,已经成功完成SD卡读写,可以直接这样用!!!!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不是不想动手,是不想搞破坏性改造,还想着以后的5V单片机开发板(我有51、AVR、M051)也可以使用这个模块呢!!!

网友(2012-08-17):
这说明1117系列的线性稳压器比起78系列的稳压器高级多了

网友:
从最简易的稳压电路来看,不很正常嘛?如果电压高于3.3V 一定值,稳压管导通,稳压,低于稳压管的值,稳压管不工作,但三极管工作,直接输出电压·

网友:
很正常啊,本来就是宽压输入,建议下载一个datasheet看下

网友:
加个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LDO对压差是有要求的

网友:
楼主飞条线跨过1117,根本不用改板。从楼主说的来看,是个菜鸟。十秒钟的事他居然想重买一个什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