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ltera的LVDS_TX模块,帮忙看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2-02-09):
如上图所示,请问为什么CoreClkFreq的是Outclk Freq的1/2呢,两者的频率不是应该一样吗?
用户手册上说tx_in上的数据要用CoreClkFreq寄存,这样算下来的话,输入数据速率就是输出数据速率的1/2了,搞不明白,求大侠解释

网友:
难道因为LVDS是双线的,所以频率要加倍?

呵呵,开个玩笑,楼主注意数据与时钟边沿的关系,有的是SDR,有的是DDR;另外,这个lvds_tx有点儿串化器(SerDes)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