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之前提到,电源a开后,电源b的指示灯会微亮,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2-09):
1、这个是原电路图,忘记是开关s1还是s2合上的时候,另一个灯也会亮
假设s1断开,s2闭合以后,D2灯会亮,然后发现D1灯也会微微亮,用电压表测量发现D1的电压有1.5v左右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

2、在原电路上加上2个稳压二极管,当3.3v或者5v的稳压芯片坏了,19v的电压瞬间打上去,能不能及时被击穿,保护后面的设备不损坏?

--------------------------------------------------
PS:稳压管和电容的负端都是接在公共地上的,因为画protel的时候,它自己取消掉了,我也懒的加上去,在此说明一下

网友:
电解负没连地?你画的,,,??

如果你画的正确;电容反向,漏电流很大;

稳压穿了,后面也会烧啊

网友:
看到过有极刑电容代替无极性电容用这种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管和电容都是负端连在地上的,protel画的时候它自己把那个点给去掉了,是连地的
这样的话还是电容的问题吗?
稳压管烧了不是穿了嘛,直接短路,还是来不及救后面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管和电容都是负端连在地上的,protel画的时候它自己把那个点给去掉了,是连地的

网友:
用稳压管做超压保护有点悬吧

网友:
把负载一起考虑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还没加负载

网友:
C1、C2沒放完電,但在LED上並接電阻消除微亮。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试一试,短路之后会不会把稳压管烧毁形成开路;

网友:
5v稳压管直接接在5V电源上?

另外,19V的是否开关电源?是的话D1微亮的原因可能是开关电源接地有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接电阻是可以的,但是应该不是c1c2电容没放完点,假设s1关,s2开,那么c1应该是没电的吧,c2是有电的吧,但是led1是微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百度上的,说大都数都是烧了之后是短路,就是怕来不来得及在后面设备烧掉之前短路才好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哦,开关没有闭合,也没接负载,何来回路?还有1.5V电压?既然能无中生有,那也只能从空间拾取的信号了。板子长啥样哦?测试环境如何?把电容去掉呢?不过还是在电容上加个泻放电阻比较严谨一点,那样的话,不闭合开关你的LED绝对不会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加个电阻试试了

网友:
地上有压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