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跟随器扩展DAC的输出应该怎么做?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2-10):
图在这里,DAC芯片实在太贵了又不好买,我只好用这种方法扩展它的输出,这是从安捷伦的电源上抠下来的,一路DAC输出经过一个模拟开关分成两个,两路不断地切换就可以得到稳定的两路DA输出。请问两个通道之间切换的频率应该是多大 ?

网友:
10倍1/rc以上的速度吧

网友:
这个电路 有用  蛮好的 呵呵

楼主:
这里的运放我用TL084输入阻抗很高,而后面的4051在截止时候阻抗也很高电容几乎没有放电回路,是不是转换频率不用太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放电,不放电最好

网友:
不放电肯定不行,应当用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图是2路不同输出?还是两路相同输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路独立的,选通那个通道就给那个通道送数。

网友:
这个电路是省成本又不降低精度的好办法
电容上面保持的电压理论上是没有波动的,但是电容有3个放电回路存在,4051开关漏电,电容漏电,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会导致电容上出现锯齿波,我们尽量减小这些地方的漏电电流,那么电容上的波动就会减小。
电容容量也得选合适的,容量小了波动大,容量太大也不好,会使电压建立时间变慢,原则是在响应时间够用的情况下尽量选大容量的。
楼主进步很快,加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顶一下,输出的速度好象受限制。

网友:
CD4051还能做DA用,电机驱动中看到过,位数不高还挺便宜的

网友:
E3631里面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是扩展到了4路。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会更好 尽管他不是安捷伦上的~

网友:
da输出端也要加阻抗变换级,比如说简单的跟随器,用来吸收电容的放电电流

网友:
简单采样保持就是用两级,前级RC比较小能很快跟随新通道的电压,之后通道切换,高阻因素电压保持一小段时间跌落比较少,在此段时间,前级的运放给后级RC(电容大,电阻不大)比较大的充电,这样就解决跟踪与保持一个要求RC时间短,一个要求RC时间长的矛盾

网友:
刷新频率量化参照数模转换的步进值,测量电压保持电路电压跌落速率(一般很慢),至少在跌落一半步进电压时开始刷新
刷新持续时间要大于3倍阻容时间常数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再问下那个求RC频率的时候电容电阻都取什么单位?

网友:
这个电路我计算过,建立时间短与刷新时间长的矛盾。要求建立时间短,那么,直接的,R=0,并且C比较小;要求刷新时间长,那么,要求C比较大,由于模拟开关的特性,刷新时间基本与R无关。CD4051有个倒霉的限制,就是它的输出电流无法超过20mA,而后级LM358的最大输入电流为0.2uA,;输出电流限制延长了建立时间,漏电流较大减少了刷新时间。解决方法是后级运放采用低偏置电流的运放,比如mos运放。
这类运放比lm358贵得多,所以最后还是采用了直接IO口模拟pwm波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告诉你我师傅说的话“调试调试就是调调试试”,不要指望什么都能计算出来!你在这边讨论来讨论区无非就是反应速度和稳定度的矛盾,没有意思,调调试试,调调试试,最多几天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对这个电路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之前做过类似的  亲切

网友(2012-03-31):
这个还是得看你的DAC的位数,位数高的可以频率高点,位数低的可以不用很快切换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太有启发性了,如果不是运费太贵,我要发楼主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网友(2012-08-25):
像这样的电路主要是看后面的保持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