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仿真运行 rtthread,一直卡在SetSysClockTo72()

楼主(2012-02-10):
如题,用的是stm32f107的工程,一直卡在SetSysClockTo72()中,出不来,是mdk仿真器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用stm32f103的工程跑起来没问题

楼主:
mdk4.0

楼主: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这里过不去

网友:
我想在软仿里面读SD卡,就是读不出内容来,在开发板上面是好的。 ^_^

网友:
楼上打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个玩笑,别认真,芯片外设很多,能保证指令结果是正确的就行了。

好多仿真软件根本都不能仿真外设。

以前MDK软仿时,选择非STM32103的话,一进调试就显示地址没有读写权限,楼主的都能跑到这。莫非升级了?

所以, 软件仿真,做一下纯软件的验证就行了,外设还是真枪实弹吧。

楼主:
103的移植跑起来没啥问题

网友(2013-11-14):
我现在仿真也是停在这里了,我把所有的初始化函数都屏蔽了啊,不知道程序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网友:
编译器加载了启动代码,启动代码包含了上面的代码,那意思就是不能软件仿真了?

网友:
是不是某些代码是不能仿真的,还是需要实际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