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PU时钟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在78K0芯片的主系统时钟里可以在X1、X2上连接一个晶振,可以产生1~20MHz的时钟,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此处不管连接何种频率的晶振,X1内部的振荡电路都能很好地与它发生共振吗???而为什么XT1和XT2之间却只能是32.768KHz的呢?此处很疑惑!

我还想请问一下,X1内部的振荡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内部高速是RC,上电时候RC先振荡,然后才根据你的程序切换到X1上,
XT1是副始终,供给RTC使用的,设计为低功耗。
不知道你迷惑什么

网友:
相移 + 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78K0芯片内部并没有RTC啊,它要32.768KHz的频率干嘛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但是78k0芯片内部并没有rtc啊,它要32.768khz的频率干嘛用呢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片,我用的是有的;另外,CPU也可以切换到副时钟(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