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求助下】GHOST重装系统后,开机直接蓝屏,显示UNMOUNTABLE_BOOT_VOLUME

楼主(2012-02-10):
说下经过:
别人给了台老机器,微星的PM8M3-V H主板+赛扬D 2.6G ,希捷的160G IDE 硬盘
主板CPU部分的电容有几个鼓包的,想着干脆换一块主板算了,就淘宝了一下
选了一块华擎的775Dual-915GL + 奔腾4 CPU 2.66G
回来以后,就各种问题:
一开始,我把IDE的硬盘和光驱接在一条IDE线上,硬盘为主,光驱为从,但是主板不认
换一下,光驱为主,硬盘为从,结果只认光驱
并且,还得看运气,大多数时候,主板哪个都认不出

好,现在我只接硬盘,设为主,基本上可以认出,但是我用GHOST XP装完系统后,出现了故障:
滚动条在滚玩之后直接蓝屏,提示:
0x000000ed unmountable_boot_volume
百度了下,似乎没有类似的案例

问卖家,人家坚称发货前已测试,没有问题。

只能求助于万能的坛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通常是BIOS的IDE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个硬盘试一下。

可是我只有一个硬盘。有个情况是,用U盘制作的WIN PE系统可以开机,并且可以正常操作硬盘(在主板已识别的情况下)

回复 网友B:
通常是bios的ide模式设置问题。

这个主板是05年的老货了,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况且我也看过了,问题似乎不在这儿。

网友:
不用镜像安装试试。如果安装过程中出问题,肯定是硬件问题了。

话说俺自己的机器,从来不用那种镜像安装的方式,除了恢复系统。哦,俺的机器一年多没恢复过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试了下用原版XP安装,在按下ENTER键选择安装后,系统提示
安装程序更新磁盘分区信息时,出现了一个错误.操作更新在xxxxxxx MB DISK 0 at id 0 on atapi [MBR]

后又进入控制台,输入 chkdsk /r  系统提示
卷似乎含有至少一个不可恢复的问题

无法安装。

这是不是说明硬盘有问题呢?

关键是,不知道具体是硬盘的什么问题。

网友:
换根硬盘线试试吧。

网友:
俺感觉应该是硬盘问题。你可以把硬盘拿到正常的机器上,用MHDD,HDAT2之类的软件扫描下。

网友:
提示不能加载启动分区  先用DiskGenius之类检查分区表是否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检查硬盘SMART的C4C5C6 数据是否异常,无异常则为逻辑坏道,异常则可能是物理坏道,使用HDTUNE之类的扫描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都试试看。

楼主:
问题终于搞清楚了,可能出乎大家的预料,竟然是主板不支持启动分区为NTFS格式,换FAT32就行了。我为此郁闷了好几天。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检查是文件索引有问题。用PE启动,chkdsk /f /x T:(T为盘符),全部检查一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