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冷光灯驱动电源···

楼主(2012-02-10):
现在需要用冷光片做个背光灯··希望大家介绍下驱动部分的电源,模块,或是分立原件都可以,输入在DC5V,12V,24V都可以,输出在AC220左右...在这先谢了··

楼主:
大家都没用过这类东西吗 ···?

楼主:
什么情况····

楼主:
大家··不会吧··就没一个···

网友:
EL驱动器和你要驱动的EL冷光片的面积大小有关系,面积大的需要的驱动器电源功率大 电路复杂些,如果是小面积的很简单,你可以用NE555做一个升压就能驱动了,或着搞个自激振荡升压电路,也有专用的EL驱动升压IC,你可以在百度文库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的冷光片的是14*14厘米的蛮小的,那用NE555出来的是DC还是AC?冷光片要AC驱动的··

网友:
给个型号:HV857MG_G
但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的冷光片的是14*14厘米的蛮小的,那用ne555出来的是dc还是ac?冷光片要ac驱动的··
不小哦,有近200平方厘米了;
偶的24064背光片只有13.5×4=54平方厘米,用小电源变压器凑合一电路能发光,但亮度远远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我看下··

网友:
TB上有套件卖的吧。。。。你那个是工业级的?

网友:
可以用车载逆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淘宝上是有,但是电源部分想自己做下·他那里面是芯片都是贴片的·不是工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