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MK程序驱动“直升飞机无刷马达”不能正常启动,大家看看什么更好的方法(有图片)

楼主(2012-02-10):
之前用德国MK的程序已经成功启动无刷马达并正常运转,后来试着驱动此无刷马达,但是启动的时候不能运行,需要用手拨动一下就可以运转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注:此无刷马达使用在直升飞机上的

直升飞机上的外转子无刷马达 (原文件名:IMG_4659.jpg)

楼主:
~~~~(>_<)~~~~ 难道没有人试着驱动过这种马达吗?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很了解电调。但是你这么说,就是电机的KV值是不是很大啊,你只能换个电调试试。和控制板应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