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ULN2803驱动步进电机如何做到高细分

楼主(2012-02-10):
四相步进电机的PWM细分是怎么样实现的

网友(2012-05-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12-21):
看张图 就明白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正弦波模拟控制 转是转起来了, 可是一到占空比为0 或是100%时 电机那一段的步距角为0 就好像不转 停下来了 一停一走的 好让人郁闷
明天打算 改一下正弦波数据 试一下看 有经验的 谈一谈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 电流和细分步距 不成线性关系所致,我64细分 开始和结束那5个细分 步距基本为0

相关资料: 关键词
1.基于ARM的步进电机均匀细分驱动研究
2.细分步进电机均匀步距实现方法

网友(2013-08-16):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 电流和细分步距 不成线性关系所致,我64细分 开始和结束那5个细分 步距基本为0

相关资料 ...

大哥,我最近在做细分的遇到了一些问题 ,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突然关心步进电机的朋友多了起来,好事,坛友里有个叫小松电子的,是玩电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