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一颗芯片适合做游戏机呢?

楼主(2012-02-10):
我想设计一片游戏机的板子,VGA输出,至少需要800x600点,请问有那一颗芯片合适呢?

网友:
jz4755,直接输出VGA 1024x768我都点亮了,很多游戏机都是用的这颗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颗芯片差不多要多少钱?

网友:
EAGLE 韩国ADC公司

网友:
参考PSV 游戏机的芯片。4核A9处理器·

网友:
我也想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jz4755,直接输出vga 1024x768我都点亮了,很多游戏机都是用的这颗料
录像机使用的吧
--------------------------------------------------------------
800x600点  8051 或是 stm32,avr32 但是必须加入 fpga或cpld
设计电玩重点在贴图速度,一般都使用硬贴(但是硬体能力要很牛)
如果你对软体比较行,建议你使用迷你PC板就可以了(3D都可以很简单设计)

有些晶片是不错,但是学习没有原厂FAE指导....难搞
况且这种3C晶片变化太快,你可能学会就已经停产....别浪费时间搞特殊晶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你说到我心中的痛了.

不考虑单片机的原因是贴图的速度不够快,这种方式做些简单的gui界面还可以,但是要做游戏,跑
起来就很吃力了.

PC的架构,发展起来是很方便,但是不适合商品化量产,PC架构的板子都会比较复杂,故障率也会比
较高.

特殊芯片,就如同你说的,没有原厂的支持根本没办法搞,要买,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卖你.

韩国ADC公司的芯片,先前问过价钱,似乎不太便宜.

伤透脑筋,就只好发个帖求助有经验的人了

网友:
FPGA,速度肯定够使!!!

网友:
用OMAP3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jz4755,直接输出vga 1024x768我都点亮了,很多游戏机都是用的这颗料

可以,但是没量,或者国产的芯片寿面都不是很长,
但是你楼主游戏机开发速度不知道有多快,或者一般供货要三年以上的。选用国产芯片要慎重。

VGA 800*600的
6410 就可以做到,但是贴图速度比较慢。我用软件测试过6410和S5pv210的贴图速度
6410 的贴图速度不及格,反映不够快,是S5PV210的三分之一。

还有ti 的一些芯片也可以,omap3730 啥的。可以,但是价格很贵,125 以上批量

S5pv210 1024*768 800*600 我都试过,非常流畅。

芯片价格也是逼近 65 RMB了。

所以从各种方面考虑,楼主选择S5pv210 是上上之选!
S5pv210 跑android也不差的选择,HDMI出来的效果不错的。VGA也不赖。

具体怎么样,看楼主的成本承受能力了!

网友:
单片机做游戏机?
不可能吧。
嘿嘿。

楼主:
这里真的是高手很多,受益多多.

我在杂志上看过这样的游戏板,板子看起来很简单,真不晓得这是用怎样的芯片做的?

游戏板 (原文件名:GAME1.JPG)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不是韩国ADC的芯片

楼主:
这一片板子是用INTEL的 PXA255 做的,只做到640x480,而且刷图的速度似乎还不够快.

游戏板 (原文件名:GAME2.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颗芯片差不多要多少钱?

批量不到25rmb,估计要到2013年底才能停产,双核的方心用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片板子是用intel的 pxa255 做的,只做到640x480,而且刷图的速度似乎还不够快.

游戏板 (原文件名:game2.jpg)

赌博板我们公司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一片板子是用intel的 pxa255 做的,只做到640x480,而且刷图的速度似乎还不够快.

游戏板 (原文件名:game2.jpg)
赌博板我们公司很多..

赌博板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
EAGLE的价格批量不知,样品价格要200多RMB。

网友:
20年的老東西了,設計要從基礎開始,顯示全部採用TTL設計,CPU 也才8bi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片板子是用intel的 pxa255 做的,只做到640x480,而且刷图的速度似乎还不够快.

游戏板 (原文件名:game2.jpg)

这个PXA255 是比较老的,估计是2003~2005年出的。
后来退出了PXA270 的升级版+SM502 性能也不错的
有些人为了便宜就做了2440+SM502/501
但是现在SM502 一个都要一百多,非常贵,效果还算一般,刷图速度因为受到内存和主频的限制,上不高的。
还有人用eagle 啥的,eagle批量120~140吧
太贵了。

楼主都要慎重选择,现在的A8 A9 集成的GPU 比SM502 和eagle都强悍很多。
所以推荐楼主往A8 和A9 身上靠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都要慎重选择,现在的a8 a9 集成的g......
我这有一块 Intel Atom 成本500元!
a8 a9 如果整块板子成本400元~500元客户可以接受.

等降价可能又要好几年,到时后不是停产就是周边其他零件买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都要慎重选择,现在的a8 a9 集成的g......
我这有一块 intel atom 成本500元!
a8 a9 如果整块板子成本400元~500元客户可以接受.
等降价可能又要好几年,到时后不是停产就是周边其他零件买不到.

凌动你也要扩展外设的,外设成本估计在100 左右吧
这样就是600 多

用A8 如果有量,那么应该是包括底板550 ~600 是绝对没问题的。

还有A8 这些ARM做加密没那么容易被破_解。
500 的凌动性能很差的吧?

不过看需求了。现在的玩法很多了。

凌动的VGA 能做到多少?效果如何?

网友:
顶A8,A9....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pxa255 是比较老的,估计是2003~2005年出的。
后来退出了pxa270 的升级版+sm502 性能也不错的
有些人为了便宜就做了2440+sm502/501
但是现在sm502 一个都要一百多,非常贵,效果还算一般,刷图速度因为受到内存和主频的限制,上不高的。
还有人用eagle 啥的,eagle批量120~140吧
太贵了。
楼主都要慎重选择,现在的a8 a9 集成的g......
A8 A9 有板子圖片可參考嗎。

网友:
谷歌汉自己有210板子。

还有友善也有210。

网友:
以前的街机都是用68000处理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凌动你也要扩展外设的,外设成本估计在100 左右吧
Intel Atom 是变种整合晶片,已经内含.
Linux开发速度快,不需要学习太多硬件.
与PC一样,所以上手只要1个月.

不过这不是公司主力,公司主力的板子一片 200元左右.双800*600 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凌动你也要扩展外设的,外设成本估计在100 左右吧
intel atom 是变种整合晶片,已经内含.
linux开发速度快,不需要学习太多硬件.
与pc一样,所以上手只要1个月.
不过这不是公司主力,公司主力的板子一片 200元左右.双800*600 输出.

双输出?如果双输出1280*720 那是很强大了。双输出的是专用的芯片吧?

网友:
建议OMAP3530,看看OpenPandora。

网友:
SEGA近两年使用的主板参数给你参考

CPU: Intel Celeron 440 (2.0 GHz)
RAM: 1 GB DDR2 SDRAM (PC-5300)
GPU: ATI Radeon HD 2xxx with 128 MB GDDR3 SDRAM (Shader Model 4.0)
Output: 1 DVI port
Storage: 8 GB CF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双输出?如果双输出1280*720 那是很强大了。双输出的是专用的芯片吧?
FPGA 加驱动成本50元.不过是特定方式贴图.无法做3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双输出?如果双输出1280*720 那是很强大了。双输出的是专用的芯片吧?
fpga 加驱动成本50元.不过是特定方式贴图.无法做3d.

有资料参考吗?

网友:
现在看这些板子,都感觉很漂亮,特别喜欢~
做东西选芯片也是个难题啊,不过换一种芯片会不会换一种思路啊
各种板子都不太相同...

楼主(2012-04-30):
看起来像是好东西, 这片板子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倒是有一款现成的游戏机主板,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板我出货将近3000片了,没有啥问题。
http://www ...

这个应该是eagle 吧。
呵呵。

楼主:
eagle 系统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eagle 系统好用吗?

据说支持任意角度旋转,这个是很多ARM 处理器没法做的,不过我看过显示效果,eagle比较差,加上没有操作系统支持,有时候跑游戏感觉很不爽,给人卡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