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蜗杆电机,带700线码盘!!!

楼主(2012-02-11):
改造的蜗杆电机,带700线码盘!!!可当伺服电机用拉!!!

网友:
做个A轴还不错!

网友:
呵呵~~~~~我想看看楼主的驱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定不住吧

网友:
这电机是用汽车雨刮电机改制的吧?没个3-5A电流驱不动啊。

网友:
驱动器侧又有事情干了。

楼主:
300W的场效应管驱动板子,这个当然不是个问题!! (原文件名:1.JP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27uxD.1-8SBXV.b-4KYiGA&id=9462022951

楼主:
当然还得配上自己做的配套驱动板!! (原文件名:驱动板1.jpg)

楼主:
还过定位程序是个问题,估计不会很精确,毕不是做雕刻机是做自己的机器人臂用的,精度就将就吧!!

网友:
我看那个汽车刷雨器电机那减速箱那里有传感器出来,那是不是电位器啊 网上查不到,不知道那家伙原来怎么检测位置的。。。我做机械臂是在减速箱输出轴的另一端接一个电位器来实现的,我那种电位器找了很久才找到中间是空心的那种,减速箱输出轴直接套上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能用减速电机来搞机器人关节的方案

网友:
车库门直流电机,

这个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