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片拨码盘产生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02-11):
请问用FPGA检验4片8421码组成的4位数。下面程序那里有问题,我刚学FPGA不久,以下是我写的一个程序。因为有需要外部电路把各片的8421通过二极管接在一起,不方便仿真,只是做了简单的仿真。
module test1(pd8,pd4,pd2,pd1,com0,com1,com2,com3,error,cnt
    );
input pd8,pd4,pd2,pd1;
output com0,com1,com2,com3,cnt,error;
wire com0,com1,com2,com3;
wire [3:0] com;

assign com={com0,com1,com2,com3};
reg error;
reg [13:0] cnt;
reg [3:0] chk0;
reg [3:0] chk1;
reg [3:0] chk2;
reg [3:0] chk3;

always@(pd8 or pd4 or pd2 or pd1)
case(com)
4'b1110:
    cnt <= 8*~pd8+4*~pd4+2*~pd2+~pd1;
4'b1101:
    chk1 <= 8*~pd8+4*~pd4+2*~pd2+~pd1;
4'b1011:
    chk2 <= 8*~pd8+4*~pd4+2*~pd2+~pd1;
4'b0111:
    chk3 <= 8*~pd8+4*~pd4+2*~pd2+~pd1;
4'b1111:
  begin
  cnt<=1000*chk3+100*chk2+10*chk1+chk0;
   if(chk0>9|chk1>9|chk2>9|chk3>9)
          error<=1'b1;
   else
         error<=1'b0;
          end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上面的思路搞错了,用时钟clk_10M多次分频后控制com口,com口变化来读pd8,dpd4,pd2,pd1,另外*10,*100,*1000,好象xc3a50an里面好象没乘法器,变成移位*2,*4..应该可以了吧,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