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DIY世界上最另类的无刷电机

楼主(2012-02-11):
老外DIY世界上最另类的无刷电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xODkwMjQw.html

网友:
有人要减500分了。

网友A:
神马原理啊,求详解啊

网友:
坐看楼主被扣分

网友:
30W转/分,确实牛!

网友(2012-04-19):
可惜现在看不了视频,回去再看

网友(2012-06-20):
很早就看过了

网友(2012-09-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xODkwMjQw.html
替LZ把视频搞上来!

网友(2012-11-09):
30W转?必须得看

网友:
没有那么快吧

网友:
这转速带上桨可以冲出宇宙了。

网友(2013-02-07):
这个视频是看过,不过他的转速如何测量的?

网友:
我坦白,其实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明白 ......

网友:
30W转?强度不够直接就爆炸了

网友:
熊孩子真会玩。。。

网友B:
是呀他的转速是如何测定的呢,只是推测的吧?

网友C:
假设此球直径是0.005米,球表面线速度可以达到0.005*3.14*300000*2=9420米/秒.这个速度已超过了第一宇宙速度...
步枪子弹也就1000米/秒左右...这玩意杀器啊...

网友:
求大神解释原理。。

网友:
它的转速应该是按照无刷电机的驱动频率进行推算的,不应该那么快吧,否则太危险了。

网友:
算错了! RPM=r/Min=r/(60S)

假设此球直径是0.005米,球表面线速度可以达到0.005*3.14*300000*2/60=157米/秒.

网友(2013-05-13):
标记一下,回头慢慢研究。

网友:
用示波器看的他的估计是无刷电机的反向电动势,这个貌似是两相的,这就能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此球直径是0.005米,球表面线速度可以达到0.005*3.14*300000*2=9420米/秒.这个速度已超过了第一宇宙速度 ...

你少除了个60吧?

网友(2013-10-29):
夸张了吧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B:
是呀他的转速是如何测定的呢,只是推测的吧?

怎么可能用推测。
电机都做出来了,测速还不简单吗。
观察示波器中显示的波形,大概估计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原理啊,求详解啊

无刷无感电机,
和电动的飞行器,硬盘中的电机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看懂,钢球为什么会旋转呢?

网友:
怎么自转的啊,基于什么原理啊。。。。。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钢球,因该是钕铁硼的球形磁铁,那个柱状的也是,理论上应该是径向充磁的。由于无法说明白磁性及方向,姑且说为线圈正向通电时,磁球朝向“正面”,反向通电时,磁球朝向“反面”。驱动方法应该有两种,一种完全无感,纯靠高频正弦波(或方波)进行同步驱动,只要磁铁跟的上,就会持续转下去,转动惯量小,问题应该不大。不过看他示波器的波形,我感觉应该是第二种,线圈先输出一个脉冲方波(极性周期性反复),这个方波应该就是正弦波中的“毛刺”,然后线圈驱动变成高阻,用来检测磁珠的转动和方向(反电动势),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正弦波部分。当正弦波到达某一位置,比如过零点,关闭检测,输出下一反向脉冲,周而复始。至于转速,示波器可以看到,并且可以通过脉冲的脉宽来调整,个人感觉是这个方法了。

网友(2015-05-18):
谁搞个驱动电路上来就好了,可以照着做一个玩玩。

网友:
18楼
电机转速默认单位都是:转/分钟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也许还能有实际应用的地方

网友:
挺好的视频,很清晰

网友:
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哪位大神可以来系统的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