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1单片机 上电的时候所有I0口都会先置 1 ,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2012-02-11):
这样会导致我的小玩意有误动作,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加个反向器

楼主:
现在是1动作.  加了反相器是0才动作?

网友:
加反相器数据可回读吗

网友:
stc单片机的技术手册一般都提到这个问题,可以用合适的下拉来避免,再用推挽模式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c单片机的技术手册一般都提到这个问题,可以用合适的下拉来避免,再用推挽模式输出。

可以讲的详细一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强下拉

可以更详细些说明吗.怎么接法是强下拉.

网友:
这个是芯片的特性,无法通过程序来更改。
唯有使用外部电路,如接个下拉电阻降低芯片复位瞬间的高电平幅度。或接一个三极管把带电平取反。

网友:
加一级缓冲

网友:
无可避免!

网友:
将输出端口接1K电阻到地,初始化程序中配置该端口为强输出即可。配置不同系列芯片有如区别,参照datasheet。

网友:
如果是可以设定为推挽输出的IO,可以,但是不用这么小,我一般用4.7K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推挽输出,是不行的,只能改变负载使之为低有效,例如把NPN的三极管改为PNP的,或者像1楼说的加反相器但是程序里面要改为低有效的输出

网友:
换单片机,中迎的51可以选择在上电时的端口状态,这个挺高级的,绝对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单片机,中迎的51可以选择在上电时的端口状态,这个挺高级的,绝对能用。

中颖的单片机吗?只是听说过,很少见那!

网友:
slib的默认上电是高阻

网友:
下拉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由单片机的内部决定的,一般改变不了,我认为可以在外部电路中加强下拉电阻使其上电瞬间为低电平

楼主:
我把关键的地方全部加了PNP的三极管了.这样状态就反过来了

网友:
CPU一般上电,IO脚都是默认的高电平,所以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注意用低电平来控制。

网友:
加个740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