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测距的一个想法

楼主(2012-02-11):
现在机器人用的测距避障传感器中貌似最可靠的是德国造激光传感器模块,价格得好几万。市面上有很多手持激光测距仪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如果可以将手持激光测距仪的数据通过单片机读出来,这不就可以改装为机器人用激光传感器模块吗?对这方面我纯粹外行,希望有高手可以解答这个设想是否可行

网友:
要看测量的精度,指标,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激光测距可以试试直接用TDC-GP2这类芯片做……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近距离的精确度估计没有超声波的精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近距离的精确度估计没有超声波的精度高

我看过的一个指标10cm距离,精度0.1mm

网友:
在测距的原理里,一个基本的公式是: DeltaR=V/2/B,DeltaR是距离分辨率,B是带宽,V是速度;在同样的距离分辨率下,声波速度慢,所以需要的带宽低;

网友:
1.精确测距要有棱镜,随便精度可到0.001,比如激光干涉仪,范围10-10000mm,精度0.0001,机床厂都有的
2.看看雷达的原理,要调制,简单点可用脉冲
3.要应用就要有粗有细,系统架构比想象的复杂
4.不如直接买激光传感器用,虽精度不够很好,但应用简单的多

网友:
lz,我最近在准备用TDC-GP2做激光测距望远镜,可以讨论不

网友(2012-07-07):
超声波无论远近,精度可以做到1~2mm,0.5mm精度的也可以做到,成本较高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度吗?有兴趣啊

网友:
激光雷达大多是日本的,市面上的激光测距只是测一个点的,激光雷达是测一个扇面,你这想法国内已经有团队做出成品了,价格几千块一个,是便宜了不少,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

网友:
以前在学校做个一个项目,就是把各种手持段式液晶的仪表数据读出,把现场显示仪表改为远传数据的,呵呵 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摄像头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