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特殊波形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12-02-11):
发生器要产生以上的波形,没有头绪要怎么动手,求大侠帮忙,thank!
给思路也行

网友:
先设法得到一个数组,就是要给DA送的数据。把这个数组做成一个mif文件,定制ROM。具体你可以百度quartus 定制ROM。

网友:
FPGA,1个IO,几个电阻,再加一片运放即可

网友:
一共就是21个频率点呗!你可以看看用锁相环能不能实现,用CYCLONE III以上的!可以动态配置,或者用一个CPLD,然后用多个时钟,以满足你的频率要求,或则如果你的频率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也可以用一个时钟,比如50MHZ,你要分频30KHZ时候,只能做到30.0120048左右,至于占空比,就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是要做什么??

网友:
刚刚算了下,一个9mhz和一个14MHZ和一个50mhz就可以了!一片CPLD!正负5V就要模拟电路来着,这个
没啥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头就只有CYCLONE II的开发板 50Mhz晶振
一共就是21个频率点     我不太明白,详细点,我是菜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占空比可调啊!通过查表输出的占空比不好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三个晶振呢?不明白

网友:
哦,还差个800K,就还要个8M的了!,还是用FPGA的锁相环吧!然后逐个分频,再用一个多选一做个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vel-shift

网友:
把50M晶振分频就可以了啊。我还以为是做DDS呢。

网友:
计数器,设定输出高低电平,外接运放 应该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计数到一定的数取反?这样做不好控制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实验室里的是个国产的,还很老,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