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与PIC16F877A实现PSP模式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各位好,
    本人打算用PIC的PSP模式从FPGA写入数据到单片机,但是FPGA写入的数据总是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控制代码如下:
--FPGA主动并行端口控制模块:Host_control.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Host_control Is
        Generic (n : Integer := 100);
        Port(clock : In Std_logic;        --时钟信号
                reset : 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writeEN : In Std_logic;        --写PIC使能
                in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输入数据
                CS : Out Std_logic;                --PIC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WR : Out Std_logic;                --PIC写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RD : Out Std_logic;                --PIC读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out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输出到PIC的数据
                --ADC_FIFO读控制
                -- rdreg : Out Std_logic;        --ADC_FIFO读使能,高电平有效
                -- rclock : Out Std_logic        --ADC_FIFO读时钟
                );
End Entity Host_control;

Architecture rtl Of Host_control Is
--Signal
Type states Is (rst,write,WriteEnd,await0,await1);                --定义3种工作状态,复位、写数据和等待
Signal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 states := rst;
Signal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n := 0;        --计数信号
Signal WR1 : Std_logic;                --PIC写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Begin
        WR <= WR1;
        Process(clock,reset,next_state)
                Begin
                If(reset = '0') Then
                        current_state <= rst;
                ElsIf(Rising_edge(clock)) Then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urrent_state,writeEN)
                Begin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rst => CS <= '1'; WR1 <= '1'; RD <= '1';                 --复位
                                outData <= x"f0";
                                next_state <= await0;
                        When write => CS <= '0'; WR1 <= '0'; RD <= '1';         --写数据到PIC
                                outData <= x"f0";
                                next_state <= await1;
                        When await1 => CS <= '0'; WR1 <= '0'; RD <= '1';         --写数据到PIC
                                outData <= x"f0";
                                next_state <= WriteEnd;
                        When WriteEnd => CS <= '0'; WR1 <= '1'; RD <= '1';         --写数据结束
                                outData <= x"f0";
                                If(writeEN = '0') Then        --等待IBF输入缓冲标志置一
                                        next_state <= writeEnd;
                                Else
                                        next_state <= await0;
                                End If;
                        -- When await1 => CS <= '1'; WR1 <= '1'; RD <= '1';         --等待1个周期
                                        -- next_state <= await0;
                        -- When await1 => CS <= '1'; WR1 <= '1'; RD <= '1';         --等待1个周期
                                        -- next_state <= await2;
                        When await0 => CS <= '1'; WR1 <= '1'; RD <= '1';         --等待1个周期
                                outData <= x"f0";
                                If(writeEN = '0') Then                --判断是否可使能
                                        next_state <= write;
                                Else
                                        next_state <= await0;
                                End If;
                        When Others => CS <= '1'; WR1 <= '1'; RD <= '1';
                                        outData <= x"f0";
                                        next_state <= rst;
                End Case;
        End Process;

        -- Process(clock,WR1)                --锁存输出数据
                -- Begin
                -- If(Rising_edge(clock)) Then
                        -- If(WR1 = '1') Then
                                -- outData <= x"f0";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rclock <= clock;        --读ADC_FIFO时钟
        -- Process(clock,next_state)        --读ADC_FIFO使能控制
                -- Begin
                -- If(Rising_edge(clock)) Then
                        -- If(next_state = write) Then
                                -- rdreg <= '1';        --读使能
                        -- Else
                                -- rdreg <= '0';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cnt : Process(clock,reset,writeEN)        --计数器
                -- Begin
                -- If(reset = '0') Then
                        -- count <= 0;
                -- ElsIf(Rising_edge(clock)) Then
                        -- If(writeEN = '1') Then
                                -- count <= count+1;
                        -- Else
                                -- count <= 0;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cnt;
End Architecture rtl;

时钟是一个50MHz时钟经过100分频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