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疑惑,八位输出如何根据 八位变量 进行输出呢?

楼主(2012-02-11):
inout[7:0] pa;
        reg[7:0] pa_oe;
        reg[7:0] pa_reg;
        assign pa=pa_oe?pa_reg:8'bz;

我现在想pa[7:0] 分别根据pa_oe[7:0] 的值 逐个进行判断,如果是1则返回pa_reg对应的值,否则输出高阻

单个变量这样判断可以,但有八位的,pa_oe直接这样判断好像不行,请教大家应该怎么做?
还是单独写八条判断赋值语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pa_oe 逐位判断 返回 pa_reg  也是逐位  还是八位;

input[3:0] data;
output[2:0] add;
......
......
case(data)
0,1,2,3:     add<=1;
4,5,6,7:     add<=2;
......

见一本书上边有这样判断的,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既然楼主想对8个BIT分别进行控制,那就分开写吧;
或者例化IOBUF,用pa_oe进行控制;

网友:
可以用例如for循环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单独写8条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