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LPC1768手册上关于MAC与DP83848通过RMII接口连接部分的说明有些问题,希望大家注

楼主(2012-02-11):
买了一个DP83848的模块,今天想连接一下LPC1768核心板学习一下,发现模块上引出的引脚与LPC1768手册上要求的不太相符——有两根线模块没有引出来!

首先就怀疑模块有问题——总不会怀疑NXP的手册有问题吧,毕竟是大厂!!!不过查了一下手册发现,模块还真没问题,LPC1768模块的说明不对!!!!
如下:

如上图所示,至少RX_CLK这个引脚是不需要的,可是LPC1768的P1.15引脚确实有REF_CLK功能,不知道对这个引脚的功能的选择会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另外说明一下:手册上说明LPC1768只支持RMII接口,不支持MII。

楼主:
基本功能已经调试通过,说一下教训:

1、在不连接PHY模块的情况下操作LPC1768的MAC寄存器,程序会跑飞。。。。。
2、上面提到的ENET_RX_ER引脚确实不用连接。。。

3、上面提到的ENET_RX_CLK/ENET_REF_CLK 与DP83848手册中的RX_CLK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个引脚是必须连接的,连接方法是:由50MHz的有源晶振输出的时钟脉冲,同时连接到到DP83848的X1引脚和LPC1768的ENET_REF_CLK引脚!!!

网友(2012-04-16):
请问楼主ENET_RX_ER,两个管脚有什么不一样,连接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mark,可能会碰到!

网友(2012-06-02):
您好!我目前也在研究以太网程序,用的也是LPC1768+DP83848.但是一直调试不通信,您能给我一份你的程序,让我调试一下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yihang1004@163.com

网友:
支持楼主,的确遇到这个问题,丢包,后来由50MHz的有源晶振输出的时钟脉冲,同时连接到到DP83848的X1引脚和LPC1768的ENET_REF_CLK引脚,就解决问题了!

芯片的CLK_OUT跟晶振的时钟不是同步的,我估计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您好!我目前也在研究以太网程序,用的也是LPC1768+DP83848.但是一直调试不通信,您能给我一份你的程序,让我调试一下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yihang1004@163.com
哪个有经验的支持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2012-09-26):
最近搞网络,刘明。。。

网友(2012-11-23):
楼主分享一下驱动,正在搞驱动,谢谢!470714109@qq.com

网友(2013-04-02):
非常有用 关注中

网友:
挺细心的

网友:
DP83848 性价比不高

网友(2013-05-11):
引用 网友A:
LPC1768+DP83848.....
------------------------------------------------------------------------------- ...

看不了代码的嘛

网友:
有这方面的代码没呢

网友(2013-06-10):
1、在不连接PHY模块的情况下操作LPC1768的MAC寄存器,程序会跑飞。。。。。

我现在是用lpc1788+lan8720a的,发现程序操作mac的寄存器,会出现程序挂掉的现象,我接了phy芯片哈!如果驱动不对的话,也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吗?

网友B(2013-09-13):
引用 楼主:
基本功能已经调试通过,说一下教训:

1、在不连接PHY模块的情况下操作LPC1768的MAC寄存器,程序会跑飞。。 ...

              现在正在用LPC1768驱动DP83848,遇到了一些问题,楼主能不能分享下LPC1768驱动DP83848代码 邮箱:251391679@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用LPC1768驱动DP83848,遇到了一些问题,楼主能不能分享下LPC1768驱动DP83848代码 ...

不好意思,LPC1768已经好久没弄过了,DP83848的例程也已经找不到了,不记得是怎么丢的了。。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用LPC1768驱动DP83848,遇到了一些问题,楼主能不能分享下LPC1768驱动DP83848代码 ...

NXP lpc175x_6x_cmsis_driver_library_2.0.zip  NXP官方的驱动库,上传不了 从这下载:yunpan.cn/QGnrtRf66x48s
附件是我自己改写的DP83848驱动,可以用,试验过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9-25):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位前辈,小弟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