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9200的IAR程序,端口用示波器看没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1):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byte[2]={0x9D,0xff};

void main (void)
{
  PM4=0;//输出模式
  PU4_bit.no0=1;//
  while(1)
  {
    P4_bit.no0=~P4_bit.no0;//IAR中的位取反
    P4_bit.no3=~P4_bit.no3;
    delay_ms(20);
  }
}

以上IAR程序,应该会输出一个方波的,两个端口都一直是底电平,是为什么??谢谢
复位脚已经确定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指点吗,是不是使用iar有什么要注意的或者nec芯片在运行前要注意什么

网友:
使用applilet生成一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