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如何才能测到电池本身的电压和电池的电流

楼主(2012-02-12):
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如何才能测到电池本身的电压和电池的电流,因为在充电时,电池两端加上的是电池的充电电压,那么此时如何才能测到,这个时候的电池本身的电压,因为需要这个电压来判断电池的充电进度,还有就是充电时候的电流检测?哪位大侠做个这块的,帮忙解释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电池电压:停充几ms,测电压;
充电电流:测检流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充电的时候不是得经常停下来专门用于检测电池的电压和电流了,这样不是无形中增加了电池充电的时间

网友:
利用脉冲的间歇.  测端电压,读数就可以不带压降.  (虽然还是会受极化影响,但毕竟绕开了内阻,就准确多了).

脉冲可以在充电接近终止时才出现,所以不会影响充电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在充电的时候不是得经常停下来专门用于检测电池的电压和电流了,这样不是无形中增加了电池充电的时间

停下来如何检测电流?还怎么检测,肯定是0啊。停下来只是为了准确的检测电池电压,时间很短,有些还占不到充电时间的1/10000,所以增加不了什么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在充电的时候不是得经常停下来专门用于检测电池的电压和电流了,这样不是无形中增加了电池充电的时间

我DIY的充电器是每秒检测一次,每次停充2ms,检测电压, 对充电影响可忽略.  检测电流当然是在充电的时候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楼上几位的答案了,我基本上明白了,电压是必须在充电停下来的时候才能检测的,而电流是充电过程中测试出来的

网友:
看你的是要查看电池的充电进度,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用专用库伦计量IC吧

网友:
在充电的时候停下几秒、几十秒来测试电池电压都是不准确的。因为电池只要还没进入恒流充电阶段,电池是存在浮电的这时候电池放个一两分钟电池电压才回慢慢降到准确值,所以要精确计算充电电池充电进度只能用库伦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