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将有线电视(非数字信号)信号发射到其它房间收看的设备?

楼主(2012-02-12):
RT,将发射机插在墙上的有线电视接口,发射有线电视信号,其它房间通过接收机即可收看有线电视,免去了拉线的麻烦。有无这种设备?叫什么名称?谢谢。

网友:
淘宝搜“有线电视 共享”。

网友:
有发射视频信号的成对设备,还可以转发遥控器的红外信号,用于机顶盒的远程接收.

网友:
以前小霸王游戏机就有一个无线发射的配件的。这个连游戏机视频输出端,电视机端用自带的天线接收。那个信号很强,其实电视机不用天线也能很好的接收到信号。

就是图中画圈的那个 (原文件名:1.jpg)

就是图中画圈的那个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有线电视接口里面是多频道的射频信号。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射频调制器”,其输入口是单路视频,且只能同时传输一个频道。所以这个方法欠妥。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买一个宽频放大器(从几十兆到几百兆),把闭路线的信号放大后,采用天线发射出去。宽频放大器一般用“菲利普模块”。  实际效果可能有些频道不太清晰,信号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线电视接口里面是多频道的射频信号。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射频调制器”,其输入口是单路视频,且只能同时传输一个频道。所以这个方法欠妥。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买一个宽频放大器(从几十兆到几百兆),把闭路线的信号放大后,采用天线发射出去。宽频放大器一般用“菲利普模块”。  实际效果可能有些频道不太清晰,信号弱。

回复 网友B:
淘宝搜“有线电视 共享”。

淘宝上的好像都是用于数字电视的,与我的需求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线电视接口里面是多频道的射频信号。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射频调制器”,其输入口是单路视频,且只能同时传输一个频道。所以这个方法欠妥。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买一个宽频放大器(从几十兆到几百兆),把闭路线的信号放大后,采用天线发射出去。宽频放大器一般用“菲利普模块”。  实际效果可能有些频道不太清晰,信号弱。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有什么好牌子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线电视接口里面是多频道的射频信号。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射频调制器”,其输入口是单路视频,且只能同时传输一个频道。所以这个方法欠妥。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买一个宽频放大器(从几十兆到几百兆),把闭路线的信号放大后,采用天线发射出去。宽频放大器一般用“菲利普模块”。  实际效果可能有些频道不太清晰,信号弱。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有什么好牌子介绍?

你这样搞可能会影响有线电视。太强会同频干扰。

网友:
跟发射fm原理差不多阿

楼主:
主要是要支持全频道,不然有些台就看不了。

不会干扰的,家里用很小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小霸王游戏机就有一个无线发射的配件的。这个连游戏机视频输出端,电视机端用自带的天线接收。那个信号很强,其实电视机不用天线也能很好的接收到信号。

就是图中画圈的那个 (原文件名:1.jpg)

就是图中画圈的那个 (原文件名:2.jpg)

你的图片勾起我儿时的回忆啊!
那个东西都没试过穿墙效果的
而且角度对效果影响较大哦

网友:
upc1651加好点的天线就行了。

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2036/
http://hi.baidu.com/diydz/blog/item/bf5e5b2735648502908f9d67.html

网友:
这就是射频闭路传输变开路传输。
用放大器放大后连宽频天线能实现,但会出现临频干扰,效果下降太多,对别人来说也是干扰。

网友:
关注。。。。。一直想不到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