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焊接完成,调试基本没问题

楼主(2012-02-12):
套件元件有几个问题:300R×4 没有,3.3M少一个,有一个7812错装成7912。

由于7812手头没有,只好外接一个12V电源调试,基本一次成功,精度很不错。

用套件变压器的需要注意,之前有人说8V同相端是反的,需要反接,我反接了以后电压不对。拆下来测了一下发现按顺序就是对的,可能有两批变压器,建议先测试再接。测试方法就是把2、4、8、16四组串起来,用电压交流档测过去,一只表笔不动一直接某边的空脚,另一只挨个点,只要发现电压不是增加就说明那个绕组反了。

下一步就是找个7812换上,然后等买的外壳到了加工外壳。

网友:
我也是用楼主的办法来分辨相位的。

网友:
楼主放个靓照,让我们眼馋一下。

网友:
套件到手,还没焊完,谢谢楼主提供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春风大哥,我看PCB板子上怎么有两个“8A 8A”?另外,按照您提示的方法测好同名端(相位),在校准时为什么电压最大只能到17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两两串联测相位法,发现4V和8V的同名端均颠倒了!难道这批变压器的同名、异名端是随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变压器用两两串联测电压值增减法”已修正——发现4V、8V同名端均反接。问题是:修改前后,发现最大输出电压均只有17.6V左右,很不解? 难道只有半波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春风大哥,我看pcb板子上怎么有两个“8a 8a”?另外,按照您提示的方法测好同名端(相位),在校准时为什么电压最大只能到17v?

请自行按顺序把一个8A脑补成8B.

如果后续电路没有问题,你要看继电器附近是不是有虚焊,感觉好像16V没有接入或者是8V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码管显示范围倒是能到 30.60V,是DA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数码管显示范围倒是能到 30.60v,是da的问题吗?

校准后是否仍然不正常?注意校准后要关机重开.如果校准前后一样,还要注意eeprom是否正常,我猜相关信息是放在那里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压器输出已经调整过,确实4V、8V同名端都反了(或者也可以理解2V、16V同名端是反的)。现在的问题是调整后,最大输出仍只有17.8V。按你建议:可能是某路继电器虚焊。经过旋转编码开关,可测试4路继电器/达林顿管均正常,只是控制时序有问题:旋钮旋到最大,中间两路继电器没有正常打开?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