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样是什么出了问题?

楼主(2012-02-12):
以上是正常和出问题时候的情况对比,不是每次开机都会出现,有时候关一下显示器再开又会正常
哪位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
应该不是主机、显卡的问题

网友:
CRT的吗?消磁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你要说明一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呀,是CRT的,还是LCD的。正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故障是什么样子,你要说清楚呀

楼主:
不好意思
是lcd的,正常的桌面背景就是第二张图片,有问题的时候是第一张那样,背景中间出现像彩虹那样的几道,彩虹里面是细细的一点一点的杂色,其他地方也有,但是中间那里比较明显,可能是原来背景图片那个地方有这种条纹。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拆开弄弄接头看看~~~

网友(2012-07-13):
是不是色彩的位数太低!设置为32位看看

网友:
看着头晕!也不懂LZ的描述。
不过如果是背光暗,那有可能是灯管出问题了!如果是有干扰杂色,清检查下电源的滤波电容是不是爆了?

网友:
有点像佛像的光环,是不是系统中病毒了

网友:
接头接触不好吧,之前我的LCD显示器也出现过灰度显示不正常情况。砸它几下又好了

网友:
本想说是不是受磁了,可这是LCD,作罢。肯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看样很像是数据线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或者就是解码板的问题了

网友:
下雨出彩虹了,呵呵,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