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拓扑,变压器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2-02-12):
我在用灵力尔特的仿真软件做仿真时发现了一种我么有见过的拓扑,烦请各位见多识广的牛人_大侠帮我看看,指点一二。

电路图 (原文件名:ZM$TL}5J4T3{C8F{G9[D7$2.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开关电源,频率200k,看不懂拓扑了

网友:
单端反激,是错相的吧。看一下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刚才没注意变压器的次级一段接在MOS上,这就是个STEP-UP。MOS关断后,变压器释放能量,输出电压叠加在输入电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电源网上发帖,有人回复说是双路交错反激,不知大家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