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diy成功-多图

楼主(2012-02-12):
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看图!有什么问题贴中回复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让我瞬间眩晕了

网友:
正愁不知道如何下手
很有参考意义了~~~~

看着STM32密密的管脚有点头皮发麻

是先焊STM32呢还是先焊其他部件?

楼主:
呵呵!回复的真快啊!
回头有好的壳子了,再动手,精度很满意,很赞的

楼主:
我是最后焊接的stm32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最后焊接的stm32

不知道有什么好经验,焊接STM32
看论坛的朋友都说是用拖焊法
有点担心其他元件焊满后是不是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最后焊接的stm32
不知道有什么好经验,焊接stm32
看论坛的朋友都说是用拖焊法
有点担心其他元件焊满后是不是会有影响

多放些焊锡,使用拖焊,最后再用些助焊剂修下,cpu在板子的背面没有其他的元件不会碍事的

网友:
我靠,这个盒子!!!

网友:
一般都是先焊背面两个贴片芯片

网友:
壳子好办,淘宝买个接口差不多的成品,把内脏掏了!

网友:
哈哈 这个壳子

网友:
楼主完全可以去废品站买个报废的UPS壳呀

网友:
这只算焊接吧。 - - 。 怎么算得上DIY。我还以为楼主没买套件,白手起家呢。

网友:
这个是组装

网友:
纸盒哇,呵呵。。。stm32是吹上去的,还是用烙铁手工焊接上去的?

网友:
这外壳变成妖精了,会有这么大的用途

网友:
喜爱飞思卡尔的朋友们看见了,不知道要晕死多少回……

网友:
帮顶,外壳做工很好很不错

网友:
有米的主啊,外壳太次了,买些有机玻璃自己搞!

楼主:
看来大家对外壳。。。暂时的!回头自己搞个好的;电源真的不错哈哈!!!!

网友:
这外壳,把电源埋葬了

网友:
这外壳的牌子,勉强对得起这个电源,就是形状太那个了…………

网友:
楼主有空搞个详细的使用感受,让围观的人群也能更全面的了解下春风大虾的功力吧!

网友:
卧  槽ing
这也太牛逼了。
尤其是盒子 巨牛叉。

网友:
盒子喷上一层银漆。。。。。

网友:
外壳亮点,手写春风电源亮点

网友:
定了一套 很期待入手啊 好像有人问单片机焊接 这个其实就是个熟练活 拿焊锡把一边焊成个大坨坨 然后把pcb垂直起来 用烙铁拉一下 就ok了

网友:
好靓的外壳。

网友:
有形,晚上有空的时候焊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变压器输出的2A 2B 4A 4B 8A 8B 16A 16B 给个接线图啊?建议春风给个变压器输出端如何接线给个示意图吧,我的5V左右会乱跳,在15V左右也会,难道我的两组电压都同名端反了??

网友:
被楼主的外壳雷到了;

这个电源的精度那是毋庸置疑的;

话说我的外壳啥时也上来秀秀,哈,是抄某人的

网友:
外壳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mark

网友:
好漂亮的机壳,真的有创意

网友(2012-03-25):
正愁找不到壳子,楼主V5

网友:
只膜拜1下那个壳子,天雷啦
再次说明,电工的最痛就是
外壳
外壳
外壳
外壳

网友:
牛C与牛A之间

网友:
通风口呢……

网友:
很牛X呀楼主。不过盒子确实很掉价……

网友:
外壳给力的。。

网友:
外表很像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最后焊接的stm32

每次焊都要拖半天,动手能力太差

网友:
楼主敢用这样的外壳?说明这家伙发热量为零。。。。否则。。火了。。

网友:
这壳也太能凑合了吧

网友:
万用表示波表非常好,电源外壳超级烂,糟蹋春风电源呐

网友:
这个也叫DIY.......................??????????????????????????????????????????????????????

网友:
盒子很有创意!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把我的也装起来

网友C:
我一年前做的,线路板照春风大哥的那个画的,之后热转印的。

网友:
参考一下安捷伦的数控电源设计,做高端的,一定有出路。

网友:
外壳好亮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年前做的,线路板照春风大哥的那个画的,之后热转印的。

NX,哈哈

网友:
看到最后的盒子,我笑了。。。
还是去电子市场买个盒子吧。

网友:
自己搞的,就是外观难登大众

网友:
测试设备真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年前做的,线路板照春风大哥的那个画的,之后热转印的。

做的真漂亮!

网友(2012-04-28):
DIY的盒子不错,

网友:
这外盒太有个性了   能倒一排人

网友(2012-05-28):
做过的能否告知这个电源的性能参数如何呢?  比如调整绿,在非线性负载下的电源质量等等。。。。。。。谢谢了!!!

网友:
乐趣无穷呀!

网友:
我看后,再也忍不住----笑了。

网友:
纸壳子,有创意,还有没更有创意的.用A4好了...

网友:
哪里有PCB?

网友:
散热器是自己钻也孔么? 用手扶住钻孔不是好主意.....

网友:
看了大开眼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年前做的,线路板照春风大哥的那个画的,之后热转印的。

你好,问一下你做的春风电源的纹波大吗?我也自己动手照着做了一下,但是现在在调试功率部分,输出的纹波太大了,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2-07-12):
我之前也用纸皮造了个类似的电脑机箱,哈哈~

网友:
很好,我也想买个玩玩了

网友:
壳子好简陋,我比较关心价格能做到多少。

网友:
我也觉得弄个UPS外壳合适,这壳子,太 对不起这电源了

网友:
买的是套件啊,也认为是白手起家的
还有那个纸外壳,好像存有安全隐患哦

网友:
这帖子牛,我喜欢,DIY好。
在阿莫那买这块电路PCB板要二百几蚊啊。

网友:
楼主是买的套件自己安装?还是......

网友:
手工不错,焊接和设计位置比较漂亮
MRAK

网友:
为什么不用DC-DC的方式呢用一个高电压再用PWM来电压变换我看过爱德克斯的电源他们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的精度怎么严重有问题,而且电流不可调啊,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史上最恶心的电源外壳

网友:
强烈建议改帖子名称啊。。。不小心又进来了。

网友:
外壳亮啊

网友(2012-08-11):
引用 网友C:
我一年前做的,线路板照春风大哥的那个画的,之后热转印的。

标称电流4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外壳

你就是传说中的春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是传说中的春风?

网友:
这电源做起来不便宜啊

网友:
羡慕楼主的FLUKE

网友(2012-09-23):
用纸壳 小心防火

网友:
牛X的楼主,纸盒做外壳。

网友:
这个。。。什么时候让我们买啊

网友(2012-11-07):
我去...这个壳子..不怕着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外壳

挺好,不错的

网友:
这还不算DIY,连机箱都DIY成这样啦

网友(2012-12-13):
左边那个什么型号的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过去了很长时间,看到大家对我的纸质外壳挺感兴趣,自己终于参考本坛中的外壳图纸【大家可以自己找找】;重新做了新的外壳。
供大家参考,希望春风新的电源尽快推出,好继续购买使用,能解决外壳更好,呵呵!
这个电源关于外壳也算对大家有个交代!

网友:
开眼了技术墙贴,果断标记

网友:
楼主威武,吼吼

网友:
壳子可以去电子市场找找公版,不过肯定要自己加工一下。

网友:
wo 也要有个外壳

网友(2013-05-23):
引用 楼主:
过去了很长时间,看到大家对我的纸质外壳挺感兴趣,自己终于参考本坛中的外壳图纸【大家可以自己找找】; ...

这外壳很漂亮,在那买的?多少米?程序是怎样烧的?

网友(2013-06-26):
刚开始看得挺震撼的。。。。来了一个壳。。。。可以考虑弄个木质的,找木匠,不贵的。

网友:
福禄克啊 楼主装备可以啊

网友:
盒子逆天  显示用数码管

网友(2013-10-26):
楼主的装备精良啊!

楼主的纸箱外壳让人大开眼界

新作的外壳让人羡慕不已,建议移动到纸箱下面,让大家看看最终效果。

网友:
这个得有

网友:
直接被纸外壳亮瞎
新外壳不错,很漂亮。

网友(2013-11-29):
外壳是亮点

网友(2014-04-17):
引用 楼主:

不错!要是开关电源就更好了

网友(2014-05-29):
电源、外壳相当好,堪称精品,价格估计也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配件都在哪买的,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4-10-29):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让我瞬间眩晕了

同感

网友:
不忍卒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