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拉式磁悬浮(线圈发热过大问题)

楼主(2012-02-12):
坛里的大哥们,我这几天正在做上拉磁悬浮,自己绕的电磁铁,内阻9欧姆左右,298驱动,12v供电,发热很大,电流1A左右,怎么解决呢?我发现坛里大哥们做的,电流都只有几百毫安,我的咋就这么大呢?是不是线圈绕小了的原因,我想加一个水泥电阻行不行呢?或者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求大哥们帮助啊!!!

楼主:
呃。。。。今天重新绕了线圈,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05-19):
我绕了个线圈,12V要 1.2A左右。怎么解决啊。我用的已经是细的气泡线了。

网友:
内阻是6.5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