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将uboot移植到keil下,不知有没有人感兴趣

楼主(2012-02-12):
做FAE无聊,试着将u-boot移植到keil下调试,现在已经弄完了,用的是tq2440的开发板来调试,经试验能正常引导linux,贴个图show一下:

有几点需要注意:

1.因为我的板子nand flash坏了,所以内核和文件系统都是从网络加载,下面相关定义的参数:

#define CONFIG_BOOTARGS                        "console=ttySAC0 init=/linuxrc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1.11:/opt/rootfs2 ip=192.168.1.12"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tftp 0x30008000 zImage.bin; boot_zimage 0x30008000"
如果从nand flash加载内核和文件系统需要修改

2.要用MDK-4.21+jlink(市场上60几块钱的)来调试,我用4.23调试的时候不能设置断点,4.22的没试过,低版本了也没试过
  假jlink还真是个好东西,便宜又好用,嘿嘿

3.nor flash的驱动直接用TQ的,只支持1M(原本是2M的nor flash),这个后面再修改

4.如果要将uboot烧写到flash下,修改u-boot-1.3.4-2440\u-boot\cpu\arm920t\start.S

    CONFIG_START_FROM_RAM                equ                1
修改为
    CONFIG_START_FROM_RAM                equ                0

    在mdk中调试这个定义要为1

5.现在没有文档,后面再说吧

网友:
这个很强啊,能不能共享资料啊

网友:
非常感兴趣,不知这个HEX多大??
LZ啥时候放资料啊!

网友:
非常有意义啊!!!以后就不用再安装AD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生成hex,hex不能直接烧到flash里边,生成的bin文件有100K左右

网友:
搂主,放出来吧

网友:
可以用jlink跟踪吗

网友:
还不知道怎么玩。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TQ2440的开发板,下载之后编译就可以直接运行了,我上传的是工程文件,不用配置咱东西了,不过要有个jlink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有点大了!对于小资源的MCU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不过我想应该还可以裁剪吧!

网友:
楼主真给力,不错的资料。

楼主:
现在2M的flash驱动已经改过来了,
在tq2440.h配置文件里添加:
#ifdef CONFIG_AMD_LV160
#define PHYS_FLASH_SIZE                        0x00200000 /* 2MB */
#define CFG_MAX_FLASH_SECT                (35)        /* max number of sectors on one chip */
#define CFG_ENV_ADDR                        (CFG_FLASH_BASE + PHYS_FLASH_SIZE - 0x10000) /* addr of environment */
#endif
将CONFIG_AMD_LV800定义注释掉增加CONFIG_AMD_LV160定义
//#define CONFIG_AMD_LV400                1        /* uncomment this if you have a LV400 flash */
//#define CONFIG_AMD_LV800                1        /* uncomment this if you have a LV800 flash */
#define        CONFIG_AMD_LV160                1

修改board_tq2440->tq2440_flash.c里边的flash_init函数:
#elif defined(CONFIG_AMD_LV800)
                        (AMD_MANUFACT & FLASH_VENDMASK) |
                        (AMD_ID_LV800B & FLASH_TYPEMASK);
#elif defined(CONFIG_AMD_LV160)
                        (AMD_MANUFACT & FLASH_VENDMASK) |
                        (AMD_ID_LV160B & FLASH_TYPEMASK);
增加#elif defined(CONFIG_AMD_LV160)之后的代码

验证过了

网友:
厉害。

2440的板子卖了。

网友:
厉害。有空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间,有毅力!

网友(2012-05-29):
正好看见有哈,下来试试

网友(2013-01-29):
这个真心要顶一下,以前做PPC的时候,一直想将uboot弄到Windriver的workbench下用diab或gnu编译来引导vxworks,却一直没弄

网友:
下载看看。以前没有看到这贴。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起

网友:
不错啊,这下可以不用linux编译了,在linux下编辑代码太不友好了

网友:
要是有个IAR的版本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在整个IAR的!

网友:
我很多都搞不懂

网友(2013-03-03):
要学习学习了,呵呵!先在mini2440上看行不行!!

网友:
这贴牛B,能上A8的么

网友(2013-08-09):
楼主牛逼啊,要是能讲解讲解MDK下面的存储之类的东西就更好啊

网友(2013-10-23):
标记,费心了

网友:
厉害,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这个相当给力!要赞一个!!

网友:
这个牛大法了,继续把linux放到keil编译吧。

网友:
好强大的fae。

网友(2014-02-22):
楼主是高手呀!佩服!

网友:
我曾经想把44b0的uboot搞到MDK下,看了一下就放弃了。楼主强人!

网友:
貌似下载不了。。。有人最近下载成功过么

网友:
可以用IAR调试u-boot

网友(2014-04-01):
keil 下 调试 uboot 牛

网友(2014-11-22):
这个也太强了啊!mdk的编译链可以编译吗?

网友:
厉害,学习了,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2014-12-25):
FAE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C(2015-02-03):
超牛的 以前因想用JTAG 跑单步 有想过要做,但因程序太大放弃

网友:
这个资料很强悍!!

网友:
uboot是个好东西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空折腾下文件系统,并将其开元下呢?

网友(2015-03-26):
mark 先下下来 有时间练练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C:
超牛的 以前因想用JTAG 跑单步 有想过要做,但因程序太大放弃

可以单步的

网友(2017-11-22):
请问可以把我的UBoot移到Keil下,多少钱谢谢

网友(2018-05-11):
收下了,学习一下,调试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