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4伏开关的继电器,它的触点能否接36伏的呢

楼主(2012-02-12):
如图,左边两脚为24伏通断的线圈电压,那么它右侧的能否接36伏的呢?

网友:
继电器的线圈和开关是隔绝的。

网友:
要看标注的参数。触点最高可接220伏。

网友:
触点直流最大容量一般为DC30V 5A,注意不要过功率,影响寿命

网友:
一般继电器壳上有标注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明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