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6电容问题

楼主(2012-02-12):
我做了一个标签机。电源是偷得打印机的电,12v最大输出 1A。整个电路好点大概0.35A(12输入测)。点在机器一运转电路好像会受到干扰(有时会出现乱码)。我怀疑电源是不是不稳定(当时没示波器 没测)。
求问2576前面和后面的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现在都是选用220uf的。电感式2.2uh的。怎么做才能让电源好点。

网友:
2.2uh?小了吧?

网友:
2.2 也太小了吧,2576的电感是OFF状态下的储能元件,手册里的推荐值好像是100UH

网友:
把电感换大点试试吧 应该是电感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换电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