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o you think it does?

楼主(2012-02-13):
an interesting piece of code.

_(__,___,____){___/__<=1?_(__,___+1,____):!(___%__)?_(__,___+1,0):___%__==___/
__&&!____?(printf("%d\t",___/__),_(__,___+1,0)):___%__>1&&___%__<___/__?_(__,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____):0;}main(){_(100,0,0);
}

what does it do?

:)

hint: it may make it easier if you rewrite it.

网友:
_(__,___,____)
{
      ___/__<=1 ? _(__,___+1,____) : !(___%__) ? _(__,___+1,0):___%__==___/
__&&!____?(printf("%d\t",___/__),_(__,___+1,0)):___%__>1&&___%__<___/__?_(__,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____):0;
}
main()
{
    _(100,0,0);
}

我是没看明白,蒙了。

网友:
it just display the prime number between 1 to 100;

//a为输出上限,b为递归变量,c为标志位
void fun (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
{
        if(b/a<=1)                                                                        //排除自然数1
                fun(a,b+1,c);
        else
        {
                if(!(b%a))                                                                //剔除可以被整除的数
                        fun(a,b+1,0);
                else
                {
                        if((b%a==b/a)&&(!c))                                //满足平方数关系,输出素数并判断下一个
                        {
                                printf("%d\t",b%a);
                                fun(a,b+1,0);
                        }
                        else
                        {
                                if((b%a>1)&&(b%a<b/a))                        //b小于a的平方数,继续判断
                                        fun(a,b+1,c+!(b/a%(b%a)));
                                else
                                {
                                        if(b<a*a)                                        //是否已经超出判断范围
                                                fun(a,b+1,c);
                                        else
                                                return;
                                }
                        }
                }

        };
}
int main(void)
{
        fun(100,0,0);
        return 1;
}

网友:
"____" 如何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____" 如何理解?

它就是个变量名,
蛋疼,都不带类型啊

网友:
回楼上,下划线可做为变量名,不同下划线长度代表不同变量名。

网友:
国际C语言扯淡大赛上面的例子?

网友:
哈哈 这样的代码确实蛋疼啊

网友:
楼主吃饱了没事,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func(a,b,c)
{
      b/a<=1 ? func(a,b+1,c) : !(b%a) ? func(a,b+1,0):b%a==b/
a&&!c?(printf("%d\t",b/a),func(a,b+1,0)):b%a>1&&b%a<b/a?func(a,1+
b,c+!(b/a%(b%a))):b<a*a?func(a,b+1,c):0;
}
main()
{
    func(100,0,0);
}

楼主:
"it just display the prime number between 1 to 100; "

right on. excellent analysis.

网友:
这个比较高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