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set_gpio_pin()和gpio_set_pin_hig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13):
如题,AVR32里面的gpio_set_gpio_pin()函数和gpio_set_pin_high()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还有,gpio_set_group_high(uint32_t port, uint32_t mask)里的参数port怎么设置的呢,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2013-05-26):
功能是一样的,但是不明白外什么这么用!!!可有高人指点?

网友:
引脚的驱动能力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