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a9 内核的cpu应该用什么样的仿真器,可有好的推荐呢?

楼主(2012-02-13):
最近开发一款cortex a9内核的芯片,发现A9内核的仿真器相当的昂贵啊!
请问:各位可以便宜的开发方式推荐啊?或者其他可以用的仿真器?

网友A:
嘿嘿,太贵了吧。
不过我们做S5pv210 不用仿真器,直接就串口了。

因为我们上系统的,只要硬件没问题都好办,上了系统用代码测试了。

楼主:
只要硬件没问题  U-BOOT搞进去就好办啦。

网友:
都玩到A9了还摆脱不了仿真器?

网友:
一般是上linux系统用GDB调试吧?

网友:
那U-BOOT不要仿真器或者烧录器怎么烧

网友:
一般是芯片内出厂就有bootloader,要看手册和reference manual……(我的理解)

网友:
连stm32都可以串口下载,难道A9就不能串口下载uboot然后再上传os?

网友:
在公司里用T32,可以源码级别单步调试内核,超爽。

网友:
Trace32,ARM自己的RealView/RealTrace,Segger的JLink等等调试工具,都可以支持A9。
区别就是速度,调试工具,etc。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u-boot不要仿真器或者烧录器怎么烧

像S5pv210 可以用SD卡 启动烧写
wince现在用 uart+USB配合烧写,啥程序没有都能烧写的。
现在的A8 A9 那功能不是一般的强大了。

直接用USB 就能自己启动内部的集成boot ,然后烧写外部的bootloader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嘿嘿,太贵了吧。
不过我们做s5pv210 不用仿真器,直接就串口了。
因为我们上系统的,只要硬件没问题都好办,上了系统用代码测试了。

cortex-a8 内核用什么仿真器啊?s5pv210是a8内核啊??

网友:
arm11以上的芯片都是配合操作系统开发的,基本上很少能用到仿真器,不过要是调驱动就少不了仿真器

网友(2012-05-10):
这个价格只能看下好了!

网友:
一根串口线, 伴我走天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嘿嘿,太贵了吧。
不过我们做s5pv210 不用仿真器,直接就串口了。

我试过了,jlink V7 /V8 正版的升级最新的固件就可以 仿真cortex A8 S5pv210 的了,不过山寨的jlink V8 /V7 是不行的。

网友:
正版的jlink 也是几百块钱的。我看jlink 的功能也很强大的,我只学会了一点皮毛。

网友:
用这个trace32, 1万还不到,能支持全系列的ar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576893556&_u=ajd66c70b9

网友:
太奢侈了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A:
嘿嘿,太贵了吧。
不过我们做S5pv210 不用仿真器,直接就串口了。

我们的仿真器已经支持S5PV210和S5PV310了,在IDE环境下进行源码单步调试,用起来相当舒服。而且能烧外部的NandFlash
可以看这篇文档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TKScope/TKScope_lecture41.pdf 或者 http://tkscope.lishutong.me/

网友D:
正好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选什么仿真器调呢,
cortex a9双核的片子,有很多底层的接口要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好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选什么仿真器调呢,
cortex a9双核的片子,有很多底层的接口要调 ...

什么芯片?我们调过S5PV310 ,也是双核的,在Eclipse和IAR环境下都可调底层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芯片?我们调过S5PV310 ,也是双核的,在Eclipse和IAR环境下都可调底层驱动。 ...

Xilinx的Zynq-700 EPP
不知道你们支持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芯片?我们调过S5PV310 ,也是双核的,在Eclipse和IAR环境下都可调底层驱动。 ...

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Xilinx的Zynq-700 EPP
不知道你们支持不?

具体需要哪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格如何?

我负责研发和技术支持,不负责销售。具体的型号和对应的价格你可以问下我们的销售:zhulijia@zlg.cn,找朱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