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制电路原理图库文件时,如何在命名管脚时输入回车换行符号!

楼主(2012-02-13):
RT!Altium Designer绘制电路原理库时,管脚命名怎么输入回车换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只知道 两个C\S\加起来是CS  上划线

网友:
好像没这功能吧,用文本再写一行就行了。

楼主:
给图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图片吧

(原文件名:c(@`m{0wsbt[b7l3eaau4ba.jpg) 引用图片

你确定那图是AD画的吗?
如果你有源文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Enter键被占用了的话,用“Alt + Enter”或“Ctrl + Enter”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一般enter键被占用了的话,用“alt + enter”或“ctrl + enter”试试。
-----------------------------------------------------------------------、
不行回复【5楼】airbox
回复 网友A:
给图片吧

<a ucfly_id="31" href="###"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52/ourdev_718191q3itpx.jpg','原文件名:c(@`m{0wsbt[b7l3eaau4ba.jpg')">引用图片
你确定那图是ad画的吗?
如果你有源文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应该不是用AD画的,把那管脚名称复制到到uedit后显示0d 0A

网友(2017-04-27):
这个有个方法,就是用文字来代替!我刚刚就是用这个方法,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