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初次启动时,那个谐振电容对IGBT有冲击吗。

楼主(2012-02-13):
最近在研究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啊。谐振电路如下图。

电源关断时,谐振电容C51上的电压为0,当IGBT导通时,那个给C51的充电电流岂不是很大啊。IGBT不会坏吗。

网友:
0.33的容量小,容抗大,电流小

楼主:
0.33uF,当IGBT导通的瞬间此电容相当于短路啊。我认为是IGBT在这瞬间可能工作于放大区,并对0.33uF充电,

楼主:
上传电磁炉的功率部分仿真
点击红色的按钮来触发振荡:

关键的波形

怎么交流整流并滤波后的电压波动那么厉害啊,有测过实际波形的吗

网友:
会有冲击,你可以用电流探头测试下在IGBT开启时电流波形就知道了,有一个突出的尖峰。所以电磁炉做过流保护很麻烦。一般选择0.3u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交流整流并滤波后的电压波动那么厉害啊,有测过实际波形的吗

这是正常的,省了大电解电容,又保证了很高的PFC,一举两得

网友:
交流滤波电容很小(5uf),所以整流后只是一个交流电的包络了,电容容值大了而且耐压高体积就大了。为什么楼主发的仿真电路有多的驱动电路怎么删除了就不能运行了啊?很奇怪

网友(2012-11-21):
求完整的功率部分和震荡部分电路图

网友(2013-04-11):
交流电的包络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用5UF滤波 得到保洛, 电磁炉这样用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丫丫的你以为IGBT是瞬间导通啊,完全导通得一大会儿时间!这段时间足够充电了!

网友(2018-10-11):
如何计算电磁炉的功率的? 或者说如何计算谐振过程中的电流

网友:
IGBT本身内阻偏大而且从截止到导通时间长(和MOS一类比),所以这个冲击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