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车机或者GPS终端类似的东西吗?

楼主(2012-02-13):
买了个GPS车机,可以进行GPS定位,可以语音通话,可以SOS求救等功能,拆开看了下里面是个stc的片子,正好也一直在用stc的片子,很想做一个,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有做过的朋友可以给点思路吗?

网友:
贴一个简单框图给你。

低端车机已经做烂了,你拆的机器用STC就是证据。高端的车机现在都在走和主机厂合作的路线,比如通用的安吉星,丰田的G-BOOK。
那些机器一般都是多mcu的,能够和汽车总线进行通信。什么定位,无线通信,通话都是浮云。现在能做到在线导航(就是你告诉服务台你要去哪里,然后导航信息就自动下载到车内),实时监控车况,故障预警,远程诊断,远程防盗...

网友:
想问楼上,每个整车厂每个车系的总线协议都是不一样,虽然都是CAN总线,但是指令和地址都不一样,低端机是怎么做的

网友:
低端机很多都木有这个总线功能,即使有,也是仅仅支持公开的那几个通用指令,详细的车型指令,只有和ECU厂家合作才能拿到。
高端机其实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指点,久闻大名如雷灌耳。刚来一个新公司,也经常接触些gps,gprs类的东西,不过工程师有点保守,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得自己来学,以前看过你发表和回复过的很多话题,感觉你在这个领域也算大名鼎鼎,小弟不才,还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这种方案 我们都做烂了,不过不是用在汽车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你们也是用51的片子做的吗?

网友B:
不是,我们用ARM做的

网友:
我做过,这个不是一体机,通用是用MOST环组成一个网络,里面要有很多保密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们用arm做的

打算做一个可以用短信设定参数的简单车机,请问用stc的片子实现起来难度会很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过,这个不是一体机,通用是用most环组成一个网络,里面要有很多保密内容

打算做一个可以用短信设定参数的简单车机,请问用stc的片子实现起来难度会很大吗?

网友:
估计够呛,程序量很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项目工程量非常大:第一,你要有所有整车厂的message列表,这属于每个厂的机密,而且每个整车厂都不一样;第二,要保证你的系统稳定,要实现功能,软硬件都不会很难,但是要稳定就很难了,这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你的系统放入车里面标定,这块要达标,成本很吓人的。好像你得idea,在通用已经实现,叫安吉星。你百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D(2012-03-24):
做了好久这个行业
以前是做低端,现在做高端的了,都是和车厂合作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了好久这个行业
以前是做低端,现在做高端的了,都是和车厂合作搞。

哦,你们也是用的arm吧?据说有一种通用型的车机,可以买来搞二次开发。是真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你们也是用的arm吧?据说有一种通用型的车机,可以买来搞二次开发。是真的吗? ...

以前做低端的用AVR、PIC、STM32的。高端的和整车厂合作也是用用NXP和STM32的搞搞,其实就是性能指标要求高了、整合了汽车的一些通信数据(这个必须和车厂合作才能搞),系统比较复杂的,有终端、服务器、客户端。通用型的车机,没有见过,我们这里实力强悍,不用搞个通用型的来搞二次开发。

网友:
标记一下  有时间上传个硬件框图

网友(2012-04-27):
大家都上山了,等等我们……

楼主(2014-03-30):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们用ARM做的

请问你们这个车载终端在ARM上跑UCOS II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低端的用AVR、PIC、STM32的。高端的和整车厂合作也是用用NXP和STM32的搞搞,其实就是性能指标要求 ...

请问你们这个车载终端在ARM上跑UCOS II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