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仿真的疑问,求帮助!

楼主(2012-02-13):
1.如果msp430进入低功耗LMP3模式下,还能否用msp430UIF仿真器写入程序。
2.如果可以写入,那为什么我写入时会出现第一个图,点击“重试”后出现第二个图。

连接都没问题。仿真前测电压2.2V。在用msp430UIF仿真器写入程序时,MSP430会复位,然后电压突然就变为零点几伏,接着就出现上面的情况。然后电压又回到2.2V。是不是我因操作不当把仿真器烧了?
还有当插入仿真器时可以自检(资料上说红灯闪两下,然后灭。绿灯亮)。
哪位大侠有解决的方法,或说一下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板子上个电源供电然后在用仿真器

我估计是你板子上那块有问题 把电压拉的太低啦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我试了一下用外部电源供电,与用仿真器供电的情况唯一不同就是:电压没有被拉到零点几伏。其他情况不变。
那请问一下:如果msp430进入低功耗LMP3模式下,还能否用msp430UIF仿真器写入程序?应该可以吧?

楼主(2012-05-03):
哎,这么长时间没人回复,自己会一个吧。是UIF仿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