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调光 有难度哦

楼主(2012-02-13):
第一次按下开关后灯在1.5秒的时间内缓慢的由不亮变到最亮,
灯在最亮的状态下持续亮3秒钟,然后在1.5秒的

时间内再由最亮变到不亮。

第二次按下开关后灯没有任何反应。

开关按下两次为一个循环。

注:第一次按下开关后灯的所有动作没有执行完的时候,
第二次按下开关程序继续执行第一次未完成的动作,
此时若第三次按下开关,程序重新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就打击我吧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就打击我吧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网友:
都是逗你玩的,其实很简单的,核武就这么背消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实现  还是什么?怎么都这样,很打击人的。

网友:
状态分析,按键检测,pwm,用点功,不难

网友:
楼主用状态机思路---).慢慢亮一个状态/慢慢暗一个状态/.灭一个状态
关于状态机请看马老师的书

网友:
这个很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3q

网友:
用状态机吧,多看看周航慈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牛人

网友:
说实在,真的不难。
LZ还是学生的话,现在就好好学吧。

网友:
类似跪求帖,在ourdev好像一般火不起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
这个真的不难,PWN,中断服务,按键检测和状态计数器,搞定!

网友:
51控制有点麻烦,要是用AVR就简单了。不过,51可以实现。用两个定时器,一个控制周期,另一个占空比,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入门,呵呵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
语句就那么几个,if else,while,加上中断,真不难,好好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这个真的很难,估计很少有人能解决。
楼主你自己慢慢把它解决了吧,以后实现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

网友:
楼主很明显来错地方了。你应该去人人网上找单片机小组,里面很多人抢着回答。运气好的话,还有“牛”人给你上课呢。百试不爽~~

网友:
这个,其实也就十几、二十行代码的事啊

楼主(2012-04-05):
由于视觉  暗到亮 很难做到线性变化  亮到暗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哈哈,世界和平

网友(2013-03-05):
看了一天pwm,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