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ilinx配置问题

楼主(2012-02-13):
自制的一块板子xc3s500e-pqg208 + xcf04s ISE10.1
下载器就是论坛里买的,兽哥做的那个。
直接下载到FPGA芯片正常,
生成MCS配置文件也可以下载,impact显示下载成功。
下载模式是000,下载配置里面LOAD FPGA选项也打勾了。
但是下载完FPGA不能自动配置,DONE管脚不会拉高,DONE灯一直不亮。
重新上电也不能自动配置。
求助可能出现的问题……
后来我用原厂的S3E的板子烧写配置芯片,可以配置,DONE灯亮.

#####15:45最新进展######
初步判定是配置电路问题,xcf04s芯片的第一管脚“D0脚”电压好像有问题。
S3E的板子上,未配置时,“D0脚”是3.3V,配置成功时SHI 3.2v.
自制版在未配置时,“D0脚”是3.3V,上电后配置后变成1.4V,
是否会是D0脚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配置失败。
04s的“D0脚”我是直接接到FPGA的“DIN”管脚的。
S3E的原理图上是串了一个150欧的电阻的。
上图:

配置电路原理图 (原文件名:config.JPG)

配置电路图1 (原文件名:config1.JPG)

jtag链和下载配置 (原文件名:jtag.JPG)

网友:
可能你那个M0 M1 M2电平模式不对

网友:
加电后先用示波器看下CCLK有没有信号。

网友:
生成MCS的时候要选好时并行还是串行模式

楼主:
CCLK有信号周期在720ns
platform prom配置方式是000,这个也没错。

楼主:
现在开发板已经下载成功,排除下载线的问题。
自制的板子还是无法从配置芯片启动,各种配置模式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求教有相关经验者帮忙,看看配置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M0-M2都是直接接地。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49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dongzhiqing&bbs_id=9999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时钟信号完整性问题引起的配置失败,
S3E芯片的时钟频率虽然不高,但是对时钟沿的速率要求比较高,
去掉电容C81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从PROM配置。
就此结贴。

网友:
时钟最好不要加电容吧,担心信号完整性可以加一个上啦和一个下拉电阻,用并行终端匹配。

网友:
我晕,按数据手册上接就不会错。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DS312文档和S3E开发板的原理图画的,
刚开始做硬件,好多不明白的地方,感谢大家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