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如何使用png,平台MDK,stm32或者MDK

楼主(2012-02-13):
如题,当我开通RTGUI的RTGUI_IMAGE_PNG,加入libz和libpng的库时

编译会出现gzio.c这个文件找不到fdopen.
于是我果断删掉gzio.c,编译通过了,但是当显示PNG的时候:
image = rtgui_image_create_from_file("png",
"/png/TES.PNG", RT_FALSE);
if (image != RT_NULL)
{
rtgui_image_blit(image, dc, &rect);
rtgui_image_destroy(image);

image = RT_NULL;
}

系统直接挂起,无法运行下去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用lpc1788和stm32都跑过了,结果都一样,finsh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出来。

是不是因为没有了gzio.c的原因是,单片机该怎么跑?

网友(2012-12-29):
PNG目前似乎只能作为单层位图显示,不支持多层属性.
可以从libpng\SConscript中查看移植PNG所需文件,
另需要支持文件系统,显示需要16位宽度以上,
image = rtgui_image_create_from_file("png","/png/TES.PNG", RT_FALSE);的最后一个参数应该使用RT_TRUE才对,否则不加载像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