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电源脚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请教一下,我自己焊了一款EPM570的核心板,做CPLD实验,没用到几个脚,是不是只要焊脚所在那一边(I/O BANK)的所有电源脚就可以?不用把570所有的
电源脚都焊吧?

网友:
全焊3.3V,如果不焊那个块的IO口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有两个块(BANK),4个IO VCC,IO GND,   1个内核VCC,GND 都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