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ozai mp3的那个fat系统写一个txt文件为什么屁股后头多了很多东西啊?

楼主(2012-02-13):
比如,我想写一个test.txt,里面就写"Hello!"
现在实际用ultraedit看后面多了很多东西,而用windows建立的test.txt文件里面就很干净,只有"Hello!"

if  (!FAT_Init())
{

      if(FAT_Open("\\test.txt")==0)
      {
         Cluster=FAT_Create("\\test.txt",1024);
         FAT_Write(Cluster,"Hello!",strlen("Hello!"));
      }

      FAT_Close(&FileInfo);
}

(原文件名:1.JPG) 一直到0x3ff字节

网友:
写文件前,先把你使用到的簇,清除一下,就是填0

楼主:
哪一个地方啊? 下面是bozai的fat

#include "include.h"

DWORD FirstDirClust;    //first directory cluster
DWORD FirstDataSector;        // The first sector number of data
WORD BytesPerSector;        // Bytes per sector
DWORD FATsectors;                // The amount sector a FAT occupied
WORD SectorsPerClust;        // Sector per cluster
DWORD FirstFATSector;        // The first FAT sector
DWORD FirstDirSector;        // The first Dir sector
DWORD RootDirSectors;        // The sector number a Root dir occupied
DWORD RootDirCount;                // The count of directory in root dir
BYTE FAT32_Enable;

BYTE TABLE_READ = 0;
DWORD START_CLUSTER = 0x0ffffff8;        //when the mcu has large ram
//BYTE FAT_TABLE[512];                                //when the mcu has large ram

BYTE LongNameBuffer[MAX_LONG_NAME_SIZE];
BYTE LongNameFlag = 0;

BYTE (* FAT_ReadSector)(DWORD,BYTE *);
BYTE (* FAT_WriteSector)(DWORD,BYTE *);
DWORD (* FAT_ReadCapacity)(void);

//函数指针指向sd卡的读写函数

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temporarily buffer for file information

//FAT初始化,不含SD的初始化,用之前应先调用sd的初始化
unsigned char FAT_Init()//Initialize of FAT  need initialize SD first
{

        struct bootsector710 *bs  = 0;
        struct bpb710        *bpb = 0;
//        struct partsector    *ps  = 0;
        struct partrecord    *pr  = 0;

        BYTE buffer[512];
        DWORD hidsec=0;
        DWORD Capacity;

        Capacity = FAT_ReadCapacity();
        if(Capacity<0xff)return 1;

        if(FAT_ReadSector(0,buffer))return 1;
        bs = (struct bootsector710 *)buffer;

        pr = (struct partrecord *)((struct partsector *)buffer)->psPart;//first partition
        hidsec = pr->prStartLBA;//the hidden sectors
        if(hidsec >= Capacity/512)
        {
                hidsec = 0;
        }
        else
        {
                if(FAT_ReadSector(pr->prStartLBA,buffer))return 1;//read the bpb sector
                bs = (struct bootsector710 *)buffer;
                if(bs->bsJump[0]!=0xE9 && bs->bsJump[0]!=0xEB)
                {
                        hidsec = 0;
                        if(FAT_ReadSector(0,buffer))return 1;//read the bpb sector
                        bs = (struct bootsector710 *)buffer;
                }
        }

        if(bs->bsJump[0]!=0xE9 && bs->bsJump[0]!=0xEB)//对付没有bootsect的sd卡        //dead with the card which has no bootsect
        {
                return 1;
        }
        bpb = (struct bpb710 *)bs->bsBPB;

        if(bpb->bpbFATsecs)//detemine thd FAT type  //do not support FAT12
        {
                FAT32_Enable=0;        //FAT16
                FATsectors                = bpb->bpbFATsecs;//FAT占用的扇区数        //the sectors number occupied by one fat talbe
                FirstDirClust = 2;
        }
        else
        {
                FAT32_Enable=1;        //FAT32
                FATsectors                = bpb->bpbBigFATsecs;//FAT占用的扇区数        //the sectors number occupied by one fat talbe
                FirstDirClust = bpb->bpbRootClust;
        }

        BytesPerSector        = bpb->bpbBytesPerSec;//每扇区字节数
        SectorsPerClust        = (BYTE)bpb->bpbSecPerClust;//每簇扇区数
        FirstFATSector        = bpb->bpbResSectors+hidsec;//第一个FAT表扇区
        RootDirCount        = bpb->bpbRootDirEnts;//根目录项数
        RootDirSectors        = (RootDirCount*32)>>9;//根目录占用的扇区数
        FirstDirSector        = FirstFATSector+bpb->bpbFATs*FATsectors;//第一个目录扇区
        FirstDataSector        = FirstDirSector+RootDirSectors;//第一个数据扇区
        return 0;
}

//读一个簇中的一个扇区
unsigned char FAT_LoadPartCluster(unsigned long cluster,unsigned part,BYTE * buffer)
{
        DWORD sector;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cluster-2)*(DWORD)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if(FAT_ReadSector(sector+part,buffer))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读整个簇
//Read the a cluster
//Not suitable for system which has few data RAM
unsigned char FAT_LoadCluster(unsigned long cluster,BYTE * buffer)
{
        DWORD sector;
        unsigned char i;
        sector=FirstDataSector+(DWORD)(cluster-2)*(DWORD)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for(i=0;i<SectorsPerClust;i++)
        {
                if(FAT_ReadSector(sector+i,buffer+(i<<9)))break;
        }
        if(i==SectorsPerClust)return 0;
        else return 1;
}*/

//读下一簇簇号
//Return the cluster number of next cluster of file
//Suitable for system which has limited RAM
unsigned long FAT_NextCluster(unsigned long cluster)
{
        BYTE buffer[512];
        DWORD sector;
        DWORD offset;
        if(FAT32_Enable)offset = cluster/128;
        else offset = cluster/256;
        if(cluster<2)return 0x0ffffff8;
        sector=FirstFATSector+offse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if(FAT_ReadSector(sector,buffer))return 0x0ffffff8;//read fat table / return 0xfff8 when error occured

        if(FAT32_Enable)
        {
                offset=cluster%128;//find the position
                sector=((unsigned long *)buffer)[offset];
        }
        else
        {
                offset=cluster%256;//find the position
                sector=((unsigned int *)buffer)[offset];
        }
        return (unsigned long)sector;//return the cluste number
}

/*unsigned long FAT_NextCluster_NEW(unsigned long cluster)
{
        //BYTE buffer[512];
        BYTE temp;
        DWORD sector;
        DWORD offset;

        if(cluster<2)return 0x0ffffff8;

        if(FAT32_Enable)temp = 127;
        else temp = 255;

        offset = cluster/(temp+1);
        sector=FirstFATSector+offse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where the FAT placed

        offset=cluster%(temp+1);//find the position //计算出在表中的偏移量
        cluster -= offset;//找出需要的起始位置 ,以便于当前保存的起始簇号比较

        if(TABLE_READ == 0 || cluster != START_CLUSTER)//从未读过 or 不在已有的FAT表内 需重新读
        {
                if(FAT_ReadSector(sector,FAT_TABLE))return 0x0ffffff8;//read fat table / return 0xfff8 when error occured
                START_CLUSTER = cluster;
                TABLE_READ = 1;
        }

//        if(cluster != START_CLUSTER)//不在已有的FAT表内 需重新读
//        {
//                if(FAT_ReadSector(sector,FAT_TABLE))return 0x0ffffff8;//read fat table / return 0xfff8 when error occured
//                START_CLUSTER = cluster;
//                TABLE_READ = 1;
//        }

        if(FAT32_Enable)
        {
        //        offset=cluster%128;//find the position
                sector=((unsigned long *)FAT_TABLE)[offset];
        }
        else
        {
        //        offset=cluster%256;//find the position
                sector=((unsigned int *)FAT_TABLE)[offset];
        }
        return (unsigned long)sector;//return the cluste number
}*/

//在FAT表内找空簇
//Find a free cluster return the cluster number
unsigned long FAT_FindFreeCluster()
{
        BYTE buffer[512];
        //DWORD sector;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cnt;
//        sector=FirstFATSector+offse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sector=FirstFATSector;
        if(FAT32_Enable)
        {
                for(cnt=0;cnt<FATsectors;cnt++)//find in the FAT table
                {
                        if(FAT_ReadSector(FirstFATSector+cnt,buffer))return 1;//error
                        for(i=0;i<128;i++)
                        {
                                if(((unsigned long *)buffer)==0x00000000)break;//an unused cluster
                        }
                        if(i!=128)
                        {
                                cnt=cnt*128+i;
                                return cnt;//return the free cluster number
                        }
                }
        }
        else
        {
                for(cnt=0;cnt<FATsectors;cnt++)//find in the FAT table
                {
                        if(FAT_ReadSector(FirstFATSector+cnt,buffer))return 1;//error
                        for(i=0;i<256;i++)
                        {
                                if(((unsigned int *)buffer)==0x0000)break;//an unused cluster
                        }
                        if(i!=256)
                        {
                                cnt=cnt*256+i;
                                return cnt;//return the free cluster number
                        }
                }
        }
        return 1;//error
}

//在cluster指向的目录下找一个空位置记录文件
//find a position to place a item withe the given directory, the parameter is FileInfo who brought the message
unsigned int FAT_FindFreeItem(unsigned long cluster, 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
        BYTE *buffer;
        DWORD tempclust;
        DWORD sector;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offset;
//        unsigned char i;
        struct direntry *item = 0;
        if(cluster==0 && FAT32_Enable==0)// root directory//当这个目录是根目录
        {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RootDirSectors;cnt++)
                {
                        if(FAT_ReadSector(FirstDi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read sector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used item
                                if(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unused item
                                {

                                        FileInfo->StartCluster = item->deStartCluster + (((unsigned long)item->deHighClust)<<16);//don't care
                                        FileInfo->Size         = item->deFileSize;//don't care
                                        FileInfo->Attr         = item->deAttributes;//don't care
                                        FileInfo->Sector       = FirstDirSector+cnt;//The key parameter record the secoter nuber which the item stored
                                        FileInfo->Offset       = offset;                        //The key parameter record the offset in the sector
                                        free(buffer);//realease
                                        return 0;//done
                                }
                        }
                }
                free(buffer);//release
        }
        else//other folders//当这是一个其它目录时,程序暂且没考虑到目录内没有空余项是需要另找一个簇来记录
        {
                tempclust=cluster;
                while(1)
                {
                        sector=(unsigned long)FirstDataSector+(tempclust-2)*(unsigned long)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SectorsPerClust;cnt++)
                        {
                                if(FAT_ReadSecto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if(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FileInfo->StartCluster = item->deStartCluster + (((unsigned long)item->deHighClust)<<16);
                                                FileInfo->Size         = item->deFileSize;
                                                FileInfo->Attr         = item->deAttributes;
                                                FileInfo->Sector       = sector+cnt;
                                                FileInfo->Offset       = offset;
                                                free(buffer);
                                                return 0;
                                        }
                                }
                        }
                        free(buffer);//release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tempclust);//next cluster
                        if( (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8 || tempclust == 0x0fffffff)return 1;
                }
        }
        return 1;
}

//显示给定路径下的文件
//display the content of a foler , 0 as root directory
unsigned char FAT_DisDir(BYTE *dir)
{
        BYTE *buffer;
        DWORD sector;
        DWORD cluster;
        DWORD tempclust;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offset;
        unsigned char i;
        struct direntry *item = 0;
        cluster = FAT_OpenDir(dir);
        if(cluster == 1)return 1;
        if(cluster==0 && FAT32_Enable==0)// root directory
        {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RootDirSectors;cnt++)
                {
                        if(FAT_ReadSector(FirstDi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pointer convert
                                //find a valid item and display it
                                if((item->deName[0] != '.') && (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item->deAttributes != 0x0f))
                                {
                                        USART0_putchar(0x0d);
                                        USART0_putchar(0x0a);
                                        for(i=0;i<8;i++)//name
                                        {
                                                USART0_putchar(item->deName);
                                        }
                                        if((item->deAttributes & 0x10)==0)USART0_putchar('.');
                                        for(i=0;i<3;i++)//extention
                                        {
                                                USART0_putchar(item->deExtension);
                                        }
                                }
                        }
                }
                free(buffer);//release
        }
        else//other folders
        {
                tempclust=cluster;
                while(1)
                {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tempclust-2)*(DWORD)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SectorsPerClust;cnt++)
                        {
                                if(FAT_ReadSecto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if((item->deName[0] != '.') && (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item->deAttributes != 0x0f))
                                        {
                                                USART0_putchar(0x0d);
                                                USART0_putchar(0x0a);
                                                for(i=0;i<8;i++)
                                                {
                                                        USART0_putchar(item->deName);
                                                }
                                                if((item->deAttributes & 0x10)==0)USART0_putchar('.');
                                                for(i=0;i<3;i++)
                                                {
                                                        USART0_putchar(item->deExtension);
                                                }
                                        }
                                }
                        }
                        free(buffer);//release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tempclust);//next cluster
                        if( tempclust == 0x0ffffff8 )return 1;
                        if((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f)break;
                }
        }
        return 0;
}

//在给定目录下查找文件
//Find a item in the directory which specify by the parameter "cluster"
//Return the start cluster number
unsigned int FAT_FindItem(unsigned long cluster, BYTE *name, 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
        BYTE *buffer;
        DWORD tempclust;
        DWORD sector;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offset;
        unsigned char i;
        struct direntry *item = 0;
        if((cluster==0) && (FAT32_Enable == 0))// root directory
        {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RootDirSectors;cnt++)
                {
                        if(FAT_ReadSector(FirstDi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if((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item->deAttributes != 0x0f))
                                {
                                        for(i=0;i<11;i++)
                                        {
                                                if(buffer[offset+i]!=name)break;
                                        }
                                        if(i==11)
                                        {
                                                //return the parameter of the item
                                                FileInfo->StartCluster = item->deStartCluster + (((unsigned long)item->deHighClust)<<16);//don't care
                                                FileInfo->Size         = item->deFileSize;
                                                FileInfo->Attr         = item->deAttributes;
                                                FileInfo->Sector       = FirstDirSector+cnt;
                                                FileInfo->Offset       = offset;
                                                free(buffer);
                                                return 0;
                                        }
                                }
                        }
                }
                free(buffer);//release
        }
        else//other folders
        {
                tempclust=cluster;
                while(1)
                {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tempclust-2)*(DWORD)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SectorsPerClust;cnt++)
                        {
                                if(FAT_ReadSecto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if((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item->deAttributes != 0x0f))
                                        {
                                                for(i=0;i<11;i++)
                                                {
                                                        if(buffer[offset+i]!=name)break;
                                                }
                                                if(i==11)
                                                {
                                                        FileInfo->StartCluster = item->deStartCluster + (((unsigned long)item->deHighClust)<<16);//don't care
                                                        FileInfo->Size         = item->deFileSize;
                                                        FileInfo->Attr         = item->deAttributes;
                                                        FileInfo->Sector       = sector+cnt;
                                                        FileInfo->Offset       = offset;
                                                        free(buffer);
                                                        return 0;
                                                }
                                        }
                                }
                        }
                        free(buffer);//release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tempclust);//next cluster
                        if((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8 || tempclust == 0x0fffffff)break;
                }
        }
        return 1;
}

//挑选一个未使用的记录项
//select the first unsed item in the given cluster
//for delete a foler or a file
unsigned char FAT_SelectOneItem(unsigned long cluster,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
        BYTE *buffer;
        DWORD tempclust;
        DWORD sector;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offset;
//        unsigned char i;
        struct direntry *item = 0;
        if(cluster==0 && FAT32_Enable==0)// root directory
        {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RootDirSectors;cnt++)
                {
                        if(FAT_ReadSector(FirstDi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if((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item->deAttributes != 0x0f))
                                {
                                        //return the parameter of the item
                                        FileInfo->StartCluster = item->deStartCluster + (((unsigned long)item->deHighClust)<<16);//don't care
                                        FileInfo->Size         = item->deFileSize;
                                        FileInfo->Attr         = item->deAttributes;
                                        FileInfo->Sector       = FirstDirSector+cnt;
                                        FileInfo->Offset       = offset;
                                        free(buffer);
                                        return 0;
                                }
                        }
                }
                free(buffer);//release
        }
        else//other folders
        {
                tempclust=cluster;
                while(1)
                {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tempclust-2)*(DWORD)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if(buffer==0)return 1;//if failed
                        for(cnt=0;cnt<SectorsPerClust;cnt++)
                        {
                                if(FAT_ReadSector(sector+cnt,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or(offset=0;offset<512;offset+=32)
                                {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offset]);
                                        if((item->deName[0] != 0x2e) && (item->deName[0] != 0x00) && (item->deName[0] != 0xe5) & (item->deAttributes != 0x0f))
                                        {
                                                FileInfo->StartCluster = item->deStartCluster + (((unsigned long)item->deHighClust)<<16);//don't care
                                                FileInfo->Size         = item->deFileSize;
                                                FileInfo->Attr         = item->deAttributes;
                                                FileInfo->Sector       = sector+cnt;
                                                FileInfo->Offset       = offset;
                                                free(buffer);
                                                return 0;
                                        }
                                }
                        }
                        free(buffer);//release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tempclust);//next cluster
                        if((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8 || tempclust == 0x0fffffff)break;
                }
        }
        return 1;
}

//修改FAT表中响应的项
//modify the fat table item with "val","cluster" specify the location
unsigned char FAT_ModifyFAT(unsigned long cluster,unsigned long val)
{
        BYTE buffer[512];
        DWORD sector;
        DWORD offset;
        if(FAT32_Enable)offset = cluster/128;
        else            offset = cluster/256;

        sector=FirstFATSector+offse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if(FAT_ReadSector(sector,buffer))return 1;//read fat table

        if(FAT32_Enable)
        {
                offset=cluster%128;
                offset<<=2;
                buffer[offset+3]=val>>24;
                buffer[offset+2]=val>>16;
                buffer[offset+1]=val>>8;
                buffer[offset]=val;
        }
        else
        {
                offset=cluster%256;//find the position
                offset<<=1;
                buffer[offset+1] = val>>8;
                buffer[offset]   = val;
        }
        //sector=buffer[offset+1];
//        sector<<=8;
        //sector+=buffer[offset];
        if(FAT_WriteSector(sector,buffer))return 1;//write the first fat table
        if(FAT_WriteSector(sector+FATsectors,buffer))return 1;//write the second fat table
        return 0;//return the value
}

// make a dir
unsigned char FAT_MkDir(BYTE * dir)
{
        BYTE name[11];
        BYTE *p=dir;
        BYTE deep=0;
        WORD i,j;
        DWORD cluster=0;
        DWORD lastcluster;//cluster number of last directory
        BYTE *buffer;
        DWORD sector;
        struct direntry *item;
        if(FAT32_Enable)cluster=FirstDirClust;
        if(*p != '\\')return 1;//invalid path
        while(*p)
        {
                if(*p == '\\')
                {
                        deep++;//the deepth of the path
                }
                p++;
        }
        p=dir;
        for(i=0;i<deep-1;i++)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if((*p) >= 'a' && (*p) <= 'z')name[j] = (*p++)-0x20;
                        else name[j] = *p++;
                        j++;
                }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1;//find the location of each directory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point to next directory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lastcluster=cluster;//save as last directory
        cluster=FAT_FindFreeCluster();//find a unused cluster
        if(cluster==1)return 1;//error
        if(FAT_FindFreeItem(lastcluster,&FileInfo))return 1;//find a unused item
        buffer=malloc(512);
        if(buffer==0)return 1;
        if(FAT_Read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read the sector which the item is in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FileInfo.Offset]);//pointer convert

        for(j=0;j<8;j++)item->deName[j] = name[j];
        for(j=0;j<3;j++)item->deExtension[j] = 0x20;
        item->deAttributes = ATTR_DIRECTORY;
        item->deLowerCase = LCASE_BASE | LCASE_EXT;
        item->deCHundredth = 0x00;
        item->deCTime[0] = 0x00;
        item->deCTime[1] = 0x60;
        item->deCDate[0] = 0x5c;
        item->deCDate[1] = 0x09;
        item->deADate[0] = 0x8e;
        item->deADate[1] = 0x35;
        item->deHighClust = cluster>>16;
        item->deMTime[0] = 0x00;
        item->deMTime[1] = 0x60;
        item->deMDate[0] = 0x50;
        item->deMDate[1] = 0x0a;
        item->deStartCluster = cluster;
        item->deFileSize = 0;
        if(FAT_Write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write the item

        for(j=0;j<512;j++)buffer[j]=0x00;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cluster-2)*(DWORD)SectorsPerClust;
        for(i=0;i<SectorsPerClust;i++)
        {
                if(FAT_WriteSector(sector+i,buffer)){free(buffer);return 1;}//clear the data in the directory
        }

        //create "." directory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0]);
        item->deName[0] = '.';
        for(j=1;j<8;j++)item->deName[j] = 0x20;
        for(j=0;j<3;j++)item->deExtension[j] = 0x20;
        item->deAttributes = ATTR_DIRECTORY;
        item->deLowerCase = LCASE_BASE | LCASE_EXT;
        item->deCHundredth = 0x00;
        item->deCTime[0] = 0x00;
        item->deCTime[1] = 0x60;
        item->deCDate[0] = 0x5c;
        item->deCDate[1] = 0x09;
        item->deADate[0] = 0x8e;
        item->deADate[1] = 0x35;
        item->deHighClust = cluster>>16;
        item->deMTime[0] = 0x00;
        item->deMTime[1] = 0x60;
        item->deMDate[0] = 0x50;
        item->deMDate[1] = 0x0a;
        item->deStartCluster = cluster;//the directory itself
        item->deFileSize = 0;

        //creat ".." directory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32]);
        item->deName[0] = '.';
        item->deName[1] = '.';
        for(j=2;j<8;j++)item->deName[j] = 0x20;
        for(j=0;j<3;j++)item->deExtension[j] = 0x20;//no extention
        item->deAttributes = ATTR_DIRECTORY;//directory
        item->deLowerCase = LCASE_BASE | LCASE_EXT;
        item->deCHundredth = 0x00;
        item->deCTime[0] = 0x00;
        item->deCTime[1] = 0x60;
        item->deCDate[0] = 0x5c;
        item->deCDate[1] = 0x09;
        item->deADate[0] = 0x8e;
        item->deADate[1] = 0x35;
        item->deHighClust = lastcluster>>16;
        item->deMTime[0] = 0x00;
        item->deMTime[1] = 0x60;
        item->deMDate[0] = 0x50;
        item->deMDate[1] = 0x0a;
        item->deStartCluster = lastcluster;//last directory
        item->deFileSize = 0;

        if(FAT_WriteSector(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write the data
        free(buffer);
        if(FAT32_Enable)
        {
                if(FAT_ModifyFAT(cluster,0x0fffffff))return 1;//modify the fat table to sign that the cluster was used
        }
        else
        {
                if(FAT_ModifyFAT(cluster,0xffff))return 1;//modify the fat table to sign that the cluster was used
        }
        return 0;//done
}

// remove a directory
unsigned char FAT_RmDir(BYTE * dir)
{
        if(FAT_OpenDir(dir)==0)return 1;//find the directory
        if(FAT_DelItem(&FileInfo))return 1;//delete it
        return 0;
}

// creat a file, for convenience we designate the size
// return the start sector of the new file
unsigned long FAT_Create(BYTE * dir,unsigned long size)
{
        BYTE name[11];
        BYTE *p=dir;
        BYTE deep=0;
        BYTE i,j;
        DWORD cluster=0;
        BYTE *buffer;
        //WORD sector;
        struct direntry *item;
        if(FAT32_Enable)cluster=FirstDirClust;
        if(*p != '\\')return 1;//invalid path
        while(*p)
        {
                if(*p == '\\')
                {
                        deep++;
                }
                p++;
        }
        p=dir;
        for(i=0;i<deep-1;i++)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if((*p) >= 'a' && (*p) <= 'z')name[j] = (*p++)-0x20;
                        else name[j] = *p++;
                        j++;
                }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1;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j=8;
        p++;
        while(*p)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if(FAT_FindFreeItem(cluster,&FileInfo))return 1;
        cluster = FAT_FindFreeCluster();
        if(cluster==1)return 1;
        buffer=malloc(512);
        if(buffer==0)return 1;
        if(FAT_Read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FileInfo.Offset]);

        for(j=0;j<8;j++)item->deName[j] = name[j];
        for(j=0;j<3;j++)item->deExtension[j] = name[8+j];
        item->deAttributes = ATTR_ARCHIVE;//file
        item->deLowerCase = LCASE_BASE | LCASE_EXT;
        item->deCHundredth = 0x00;
        item->deCTime[0] = 0x00;
        item->deCTime[1] = 0x60;
        item->deCDate[0] = 0x5c;
        item->deCDate[1] = 0x09;
        item->deADate[0] = 0x8e;
        item->deADate[1] = 0x35;
        item->deHighClust = cluster>>16;
        item->deMTime[0] = 0x00;
        item->deMTime[1] = 0x60;
        item->deMDate[0] = 0x50;
        item->deMDate[1] = 0x0a;
        item->deStartCluster = cluster;//the cluster number the file was stored
        item->deFileSize = size;//the file size
        if(FAT_Write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write the item
        free(buffer);
        if(FAT32_Enable)
        {
                if(FAT_ModifyFAT(cluster,0x0fffffff))return 1;//modify the fat table to sign that the cluster was used
        }
        else
        {
                if(FAT_ModifyFAT(cluster,0xffff))return 1;//modify the fat table
        }
        return cluster;//reutn the first cluster number
}

// find the location with the given path
unsigned long FAT_Open(BYTE * dir)
{
        BYTE name[11];
        BYTE *p=dir;
        BYTE deep=0;
        BYTE i,j;
        DWORD cluster=0;
        if(FAT32_Enable)cluster=FirstDirClust;
        if(*p != '\\')return 0;//invalid path
        while(*p)
        {
                if(*p == '\\')
                {
                        deep++;
                }
                p++;
        }
        p=dir;
        for(i=0;i<deep-1;i++)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if((*p) >= 'a' && (*p) <= 'z')name[j] = (*p++)-0x20;
                        else name[j] = *p++;
                        j++;
                }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0;//find the directory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file must have a extention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j=8;
        p++;
        while(*p)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0;//find the file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
        return cluster;
}

// find a directory with the given path
unsigned long FAT_OpenDir(BYTE * dir)
{
        BYTE name[11];
        BYTE *p=dir;
        BYTE deep=0;
        BYTE i,j;
        DWORD cluster=0;
        if(FAT32_Enable)cluster = FirstDirClust;
        if(*p != '\\')return 0;//invalid path
        while(*p)
        {
                if(*p == '\\')
                {
                        deep++;
                }
                p++;
        }
        p=dir;
        for(i=0;i<deep-1;i++)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if((*p) >= 'a' && (*p) <= 'z')name[j] = (*p++)-0x20;
                        else name[j] = *p++;
                        j++;
                }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0;//find the directory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if(j == 0)return cluster;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0;//find the final directory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
        return cluster;
}

unsigned int FAT_Close(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
        memset(FileInfo,0,sizeof(&FileInfo));;
        return 0;
}

// Output the data of a file
// size 0 means read all of the file
unsigned char FAT_Read(unsigned long pointer, unsigned long size)
{
        DWORD sector;
        DWORD tempclust=pointer;
        BYTE *buffer;
        unsigned int i=0,j=0;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tempclust-2)*(DWORD)SectorsPerClust;
        if(size==0)size = FileInfo.Size;//whether need to read all
        USART0_putchar(0x0d);
        USART0_putchar(0x0a);//new line
        while(size)
        {
                buffer=malloc(512);
                if(FAT_ReadSector(sector+j,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if(size<=512)
                {
                        for(i=0;i<size;i++)
                        {
                                USART0_putchar(buffer);//output
                        }
                        free(buffer);
                        return 0;//file over
                }
                else
                {
                        for(i=0;i<512;i++)
                        {
                                USART0_putchar(buffer);
                        }
                        j++;
                        if(j==SectorsPerClust)
                        {
                                j=0;
                                free(buffer);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tempclust);//find the next cluster the data was stored
                                if((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8 || tempclust == 0x0fffffff)return 1;//error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tempclust-2)*(DWORD)SectorsPerClust;//reculculate the sector
                        }
                        else free(buffer);
                        size-=512;

                }
        }
        return 0;
}

// write data to a file
unsigned char FAT_Write(unsigned long cluste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long size)
{
        BYTE buffer[512];
        DWORD sector;
        unsigned int i;
        for(i=0;i<size;i++)
        {
                buffer=data;
        }
        sector=(DWORD)FirstDataSector+(DWORD)(cluster-2)*(DWORD)SectorsPerClust;
        if(FAT_WriteSector(sector,buffer))return 1;//write the data
        return 0;
}

//Delete a file
unsigned char FAT_Delete(BYTE *dir)
{
//        BYTE *buffer;
//        struct direntry *item;
//        WORD cluster;
        if(FAT_Open(dir)==0)return 1;//open the file
        if(FAT_DelItem(&FileInfo))return 1;//delete it
        return 0;
}

//Delete an item
unsigned char FAT_DelItem(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
        BYTE *buffer;
        struct direntry *item;
        DWORD cluster;
        DWORD tempclust;
        buffer=malloc(512);
        if(buffer==0)return 1;
        if(FAT_Read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FileInfo->Offset]);
        item->deName[0]=0xe5;//mark it was deleted
        if(FAT_Write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
        free(buffer);
        cluster=FileInfo->StartCluster;
        if(FileInfo->Attr & 0x10)//if the item is a folder
        {
                while(1)
                {
                        while(FAT_SelectOneItem(cluster,FileInfo)==0)
                        {
                                if(FAT_DelItem(FileInfo))return 1;//nest for deleting folder
                        }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cluster);//if the folder contain many item
                        if(tempclust==1)return 1;
                        if(FAT_ModifyFAT(cluster,0))return 1;//release the fat table
                        cluster=tempclust;
                        if(cluster == 0x0ffffff8)return 1;//error
                        if((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f)break;//the end of the directory
                }
        }
        else// the item is a file
        {
                while(1)
                {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cluster);//save the next cluster
                        if(tempclust==1)return 1;
                        if(FAT_ModifyFAT(cluster,0))return 1;//delete curent cluster
                        cluster=tempclust;
                        //tempclust=FAT_NextCluster(cluster);
                        if(cluster == 0x0ffffff8)return 1;//error
                        if((FAT32_Enable == 0 && tempclust == 0xffff) || tempclust == 0x0fffffff)break;//the end of the file
                }
                //if(FAT_ModifyFAT(cluster,0))return 1;//delete the final cluster
        }
        return 0;        //done
}

//Rename a directory or a file
unsigned char FAT_Rename(BYTE *dir,BYTE *newname)
{
        BYTE name[11];
        BYTE *p=dir;
        BYTE deep=0;
        BYTE i,j;
//        BYTE directory=0;
        DWORD cluster=0;
        BYTE *buffer;
        struct direntry *item;
        if(FAT32_Enable)cluster=FirstDirClust;
        if(*p != '\\')return 1;//invalid path
        while(*p)
        {
                if(*p == '\\')
                {
                        deep++;
                }
                p++;
        }
        p=dir;
        for(i=0;i<deep-1;i++)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if((*p) >= 'a' && (*p) <= 'z')name[j] = (*p++)-0x20;
                        else name[j] = *p++;
                        j++;
                }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1;
                cluster = FileInfo.StartCluster;
        }
        p++;
        for(j=0;j<11;j++)name[j]=0x20;
        j=0;
        while((*p != '.') && (*p) )//compatalbe for folder and file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j=8;
        if(*p == '.')//if it is a file
        {
                p++;
                while(*p)
                {
                        if(*p>='a' && *p<='z')name[j]=(*p++)-0x20;
                        else name[j]=*p++;
                        j++;
                }
        }
        //else ;//It is a directory
        if(FAT_FindItem(cluster,name, &FileInfo))return 1;//get the file or directory information
        buffer=malloc(512);
        if(buffer==0)return 1;
        if(FAT_Read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read the item according the information
        item=(struct direntry *)(&buffer[FileInfo.Offset]);

        //modify the name

        p=newname;
        for(j=0;j<11;j++)item->deName[j]=0x20;
        j=0;
        while((*p != '.') && (*p))
        {
                if(*p>='a' && *p<='z')item->deName[j]=(*p++)-0x20;
                else item->deName[j]=*p++;
                j++;
        }
        j=8;
        if(*p == '.')//if it is a file
        {
                p++;
                while(*p)
                {
                        if(*p>='a' && *p<='z')item->deName[j]=(*p++)-0x20;
                        else item->deName[j]=*p++;
                        j++;
                }
        }
        if(FAT_WriteSector(FileInfo.Sector,buffer)){free(buffer);return 1;}//rewrite the item
        free(buffer);
        return 0;//done
}

//复制记录项信息
void CopyDirentruyItem(struct direntry *Desti,struct direntry *Source)
{
        BYTE i;
        for(i=0;i<8;i++)Desti->deName = Source->deName;
        for(i=0;i<3;i++)Desti->deExtension = Source->deExtension;
        Desti->deAttributes = Source->deAttributes;
        Desti->deLowerCase = Source->deLowerCase;
        Desti->deCHundredth = Source->deCHundredth;
        for(i=0;i<2;i++)Desti->deCTime = Source->deCTime;
        for(i=0;i<2;i++)Desti->deCDate = Source->deCDate;
        for(i=0;i<2;i++)Desti->deADate = Source->deADate;
        Desti->deHighClust = Source->deHighClust;
        for(i=0;i<2;i++)Desti->deMTime = Source->deMTime;
        for(i=0;i<2;i++)Desti->deMDate = Source->deMDate;
        Desti->deStartCluster = Source->deStartCluster;
        Desti->deFileSize = Source->deFile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