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 QVGA配置行频开始68 结束16场频开始10 结束494 16-68=-52 985-10=975

楼主(2012-02-13):
OV7670 QVGA配置行频开始68 结束16场频开始10  结束494    16-68=-52    985-10=975 怎么都不是320*240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wrOV7670Reg(0x17, 0x16);
    wrOV7670Reg(0x18, 0x04);
    wrOV7670Reg(0x19, 0x02);
    wrOV7670Reg(0x1A, 0x7B);
    wrOV7670Reg(0x32, 0x40);
    wrOV7670Reg(0x03, 0x0a);
算法错误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是用FPGA写的吗?你这样问题,只有做过这才能知道哦?

网友(2012-03-31):
请注意0X12地址的设置
那是按VGA分辨率亚采样得到的QVGA分辨率,
而不是直接开QVGA分辨率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