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3A的继电器用来控制12V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一个普通的220V3A继电器,想要用在12V电路,那么继电器的触点是不是还只能通过3A的电流,还是换算过来能过更大的电流呢

网友:
5A应该可以的,也得看什么负载。

网友:
不能简单换算吧,不然1V的话岂不是可以过660A的电流了?当然这说的是极限情况,实际实验的话凑活下也无所谓,定型的话我看还是留个30%-100%余量为好。

网友:
当然不能直接换算了,最好在额定之内,不过那个3A也是有裕量的,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过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