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SD1298读出来的Device Code和其Datasheet不一样啊?

楼主(2012-02-13):
DeviceCode = LCD_ReadReg(0x0000); 板子上实际读出来的是0x8999,但是SSD1298的Datasheet上的
Device Code Read (R00h)写的很清楚,If this register is read forcibly, 9999h is read.
为什么实际读的数据跟Datasheet不一样呢?

网友(2012-05-16):
具体读的操作是怎么弄的啊?能详细的说一下嘛?我的也是SSD1298的……

网友A:
我的读出来是8989

网友:
因为可能不是原厂的IC...山寨没听说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读出来是8989

8989 是SSD1289的

网友(2012-09-25):
这个貌似是datasheet的原因吧,我的读SSD1298的结果也是8999

网友:
SSD1298ID:8999
SSD1289ID:8989

网友(2019-04-17):
我的读SSD1298的结果也是8999
        DeviceCode = LCD_ReadReg(0x0000); //读取驱动IC的ID号码
        if (DeviceCode == 0x8999)  // SSD1298    芯片ID为 0x8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