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正弦波的电压(正弦波是单极性),怎么判断采集到的电压是最高点呢

楼主(2012-02-13):
要采集正弦波(单极性,都是正的),采集到电压怎么判断就是正弦波的峰值电压,正弦波的P-P电压的在0~5V

楼主:
各位,我把正玄信号经过a/d采样后输入到cpu,请问通过什么办法能够准确读出正弦信号的峰峰值。有什么算法没有?

网友:
首先要知道该正弦波的周期  在周期时间内测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
采回来波形质量如何?频率固定还是动态?

网友:
每次的AD值与上次的值比较,如果小于上次的值,上次值就是最大值。

网友:
开个数组缓冲采集到的数据,程序中定时读出采集到的数据

连续读到N个点呈现递加趋势,判断认为在上升.当在出现连续N个点下降趋势时,则认为开始出现递减之前的那个点的前一个点是波峰

网友:
fft出来就是峰值了,不过不是整周期采样有泄漏的话得加泄漏校正,校正算法目前有很多成熟的高精度的算法,我提供过最简单的3点校正算法查查旧帖吧

网友:
也可以改硬件加峰值保持电路这样AD直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的ad值与上次的值比较,如果小于上次的值,上次值就是最大值。

采样的数据先滤波平滑一下才能比较,不然很容易出错。